德国产的歌丽Graetz Melodia 14C电子管收音机故障排除

楼主(2020-10-21):
一台德国产的歌丽Graetz  Melodia  14C电子管收音机,在收听过程中突然“啪”的一声响,像高压打火的声音,喇叭发出“嗡嗡”的交流声,于是即刻关机。
打开机壳,把机芯取出,再通电开机,又是“啪”的一声,这次明显感觉声音来自第一中放管的位置,怀疑是电子管内部打火,因为管子外边有屏闭铁壳,看不到管子里面是否打火,只好把管拔出来再开机观察。开机后没听到响声,但在管座附近见到冒烟,立即关机断电,经检查周围的元件,发现1只空心电容(C324,10N/500V,即0.01UF/500V)有烧焦点,拆下电容测量,电阻150欧。
再次检查,发现该机还有C331、 C333 、C347、 C362、 C363都是同款电容,且工作电压较高,使用年限已久,容易产生类似故障,为消除隐患,全部用耐压1000V的瓷片电容更换。同时,发现R315(1K/1W)已烧焦,测量C333已漏电,用1K/2W的金属膜电阻更换。更换后一切正常。

网友A:
更换了就没以前的味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换了就没以前的味道了

线路图1

线路图1

线路图2

线路图2

线路图3

线路图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