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矿石收音机专用高阻抗舌簧喇叭,分享给大家!

楼主(2020-10-21):
直流电阻1360欧姆,交流阻抗1800欧姆,口径100毫米,淘宝搜索店铺“安瑞精细物品”,进店即可看见!

楼主:
咸鱼搜索“高阻抗号筒喇叭矿石收音机专用”也有一个可用的喇了!

网友:
楼主能不能发个图看看撒

网友A:
楼主能不能做个600欧的。

网友:
应该参考老米GE早期晶体管机采用的那种舌簧喇叭(大振幅的结构,主要是间隙),而舌簧耳机属于微音器件,只移植或改绕线圈来放在喇叭上估计效果都不会好,灵敏度和音质都不好。

网友(2021-01-12):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不能做个600欧的。

阻抗600欧的耳机,直流电阻是多少欧。

网友:
舌簧耳机改成舌簧喇叭声音没有变大,估计没有设计制作好,因是舌簧耳机和舌簧喇叭结构一模一样,尤其350欧的舌簧耳机,就是一个小型的舌簧喇叭。有些收音机的书里提到过用800欧耳机改成舌簧喇叭,所以这路子应该没错。
上高中时对喇叭的分类就是高阻抗喇叭和低阻抗喇叭,前者指的就是舌簧喇叭,而后者是指电动扬声器和高音喇叭,还有一种就是压电喇叭。高音喇叭再高阻抗,可能性不大,除非是压电式的高音喇叭。

网友:
明显是用喇叭纸盆和盆架自己Diy的,120软妹币有点土豪,反正我是舍不得撸。

网友:
如果是舌簧喇叭,那么“直流电阻1360欧姆,交流阻抗1800欧姆”,这个阻抗数据肯定是错了。

网友:
我进去看过了,这个好像是用舌簧耳机改的,舌簧耳机由于结构的原因那个“震舌”以及震舌间隙都设计的比较小不知是否会对发声有所影响。。

网友:
花了多半天做了2个。

网友(2021-03-12):
300欧直流电阻,阻抗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