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小音箱,用什么样的喇叭好?

楼主(2020-10-21):
想做个小一点的音箱,给6p14 2A3 功放使用 大家有什么喇叭推荐吗? 纸盆的 还是橡胶边的好?我不想做的很大 像3寸的喇叭能出好声音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旺老师,听说灵敏度应该大于90吧

      电子管功放输出功率比同档次的晶体管功放小,喇叭最好用大于98db的,90db都勉强。楼主要要求体积小是3寸喇叭,推荐的是4寸 当前市场的喇叭。
      以前生产的4寸喇叭基本在0.5到2w之间,频响200--7000到10000Hz包括布边泡沫边好些的双磁路低频下限也就150灵敏度从88;89的为多,这种喇叭主要用于半导体收音机,电视机。现在磁钢磁性强,间隙大,音圈线粗,功率大,音盆采用新材料新工艺频响就要宽阔得多,灵敏度没有太高的,对于小尺寸喇叭很难找到大于90db的。
      事务也 不是绝对的,灵敏度低就是在接受同功率,声压相对小而已,如果电子管放大器功率储备较大,用起来还是不错的,功率储备就像人说话有无底气是铿锵有力还是气若游丝。

网友:
当下各种喇叭让人目不暇接,但有一个原则,口径越大,低音越好,比较困难的是输出变压器性能。

楼主:
曲泉3寸全频喇叭hifi音箱扬声器DIY发烧小R边中频通透细节生动 这个怎么样?

网友B:
喇叭口径越小,灵敏度越低。3寸喇叭得6P14推挽的功率。以前听过一个什么芬泰克3寸,不算贵声音还可以

网友:
fostex的喇叭

网友C:
试试FOSTER(丰达)喇叭。

网友:
引用 楼主:
曲泉3寸全频喇叭hifi音箱扬声器DIY发烧小R边中频通透细节生动 这个怎么样?

请您帮忙推荐一款  便易一些8寸纸盆或皮边  92分贝的国产喇叭,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喇叭口径越小,灵敏度越低。3寸喇叭得6P14推挽的功率。以前听过一个什么芬泰克3寸,不算贵声音还可以

请您帮忙推荐一款  便易一些8寸纸盆或皮边  92分贝的国产喇叭,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试FOSTER(丰达)喇叭。

请您帮忙推荐一款  便易一些8寸纸盆或皮边  92分贝的国产喇叭,谢谢!

网友:
      3英寸小喇叭100HZ-20KHZ的音箱低音频率差。上面坛友说的曲泉就不错了但频响是98Hz—20KHz。5寸喇叭音箱65HZ-20KHZ。随着材料与工业的进步喇叭的频响有一定的改善,特别是功率的提高较大但灵敏度自然会有所减低。下面是较好的4寸喇叭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可以用8吋双盆的飞乐,灵敏度高。

现在有卖新的吗?

网友:
选喇叭,前提是,你爱听哪一类音乐,你没说。
如果,你爱听歌曲,可以选纸盆 布边类喇叭,灵敏度高,所需驱动功率小。
如果,你爱听DJ,可以选橡皮边喇叭,动感强烈,需要较大驱动功率。
各类喇叭,尽可能选口径大些,再配以高音头,这样频响范围宽,音质优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