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777的问题

楼主(2020-10-21):
     请问各位师傅,夏普777的面板塑料柱有滑牙现象,上钉后,后盖无法紧固,如何处理塑料柱滑牙现象?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网线的其中一根塞到孔里再上螺丝,不行就塞2根~

谢谢老友的指点 。我试试看。我曾经用过水管接头用的生塑料薄胶包螺丝钉旋入,可以紧固,但是都不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原装螺丝吗?如果是后配的是不是螺丝太长了?

是原装螺丝。我也用过电烙铁加热的方法熔孔,然后再塞螺丝进去,用钳子钳住塑料柱收缩的办法,也不大如意。

网友B:
经典的777,年轻时候的向往啊。。

网友C:
别用金属线,太硬了。牙签劈一根竹丝就好。
另外外面最好先箍上,免得拧裂了
弹簧卡箍,稍粗一点的热缩管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往塑料柱孔里放东西起到减小孔径的效果,我们以前碰到木门合页螺丝孔大了上不紧,就打一次性筷子进 ...

你这个方法也很好,可以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典的777,年轻时候的向往啊。。

现在777品像差一点的在我们这里也被人家炒到一千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用金属线,太硬了。牙签劈一根竹丝就好。
另外外面最好先箍上,免得拧裂了
弹簧卡箍,稍粗一点的热缩管 ...

谢谢船长的详细回复 。今天有空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