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H83电子管

楼主(2020-10-22):
请问这个管子主要用途是什么?

网友:
变频,鉴频,收音机或者电视用的。

网友:
ECH83 三极七极变频管,代用型号6DS8。

网友:
欧洲管命名方法:E灯丝电压6.3V,CH三极,六、七极复合管,8小九脚管,3序号。

网友:
类似国产6U1?

网友A:
6U1与ECH81可以互换。

楼主:
Va最低可到6.3V,不知三极管部分能否当做低放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Va最低可到6.3V,不知三极管部分能否当做低放管?

设计好的话,两个管子都能当音频放大。

网友B:
这个管子是用于汽车收音机的变频管屏极电压6V或者12V车用蓄电池供电。屏耗最大0.8W,可以做低频电压放大,不能做小 功率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6U1与ECH81可以互换。

对,跟81可以互换。仔细一看参数,83竟然是一个低压管子。

网友C:
欧洲汽車用收音胆(6V一12V),有一次我错把ECH83当ECH81直接扦到高压的机器,发現完全正常,胆内没有蓝光,更没有烧坏,连续扦好几个ECH83代ECH81也正常,结论是ECH83可代ECH8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管子是用于汽车收音机的变频管屏极电压6V或者12V车用蓄电池供电。屏耗最大0.8W,可以做低频电压放大, ...

请教有无低压小功率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欧洲汽車用收音胆(6V一12V),有一次我错把ECH83当ECH81直接扦到高压的机器,发現完全正常,胆内没有蓝光, ...

ECH83的极限电压,可以到550V。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有无低压小功率管?

美式有12K5,12DL8,后者还孖个三极电压推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有无低压小功率管?

26a7..........................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有无低压小功率管?

国产管13P1P是低压小功率管

网友:
低压电子管好玩。国外低压管是成系列的。咱这想找齐很难了。

网友:
跟国产6U1类似但是特性不一样的玩意,查了下手册也是变频用的,主要用于移动式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