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筒洗衣机排水不净问题

楼主(2020-10-22):
洗衣机4年左右了,使用频率不算太多,最近无故排水不干净,滚筒里会存一些水,但是再次选择:单排水  就能排干净了,实验多次都需要二次甩干才行,听说是有水泵排水,不知为何,本人敢拆敢卸但是电路一窍不通 ,洗衣机找一圈没见型号,不想找本地修家电的,1怕坑 2强迫症怕人家不会细心的整,本着自己能动手绝不吵吵的原则特来求助

网友A:
真奇怪。滚筒洗衣机下边有个排污口, 我洗完衣服一般都打开排水,因为上排水的洗衣机永远会有存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奇怪。滚筒洗衣机下边有个排污口, 我洗完衣服一般都打开排水,因为上排水的洗衣机永远会有存水

我和你一样每回用完都放开下面的排水堵,不然时间长了里面的水会变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奇怪。滚筒洗衣机下边有个排污口, 我洗完衣服一般都打开排水,因为上排水的洗衣机永远会有存水

好像楼主说的积水和你这个积水情况不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楼主说的积水和你这个积水情况不一样吧。

是不一样,但排污口在洗衣机管道的最低位置,这个排空了洗衣机应该不会再有积水了。

楼主:
我这是排水不净,转动的桶内有1公分水,那个下面排污的确实会存水,还是给父母买的双桶老式的好,才400块,农村不要水钱,水多洗的好爽

网友C:
检查排水阀位置有没有硬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排水阀位置有没有硬币。

有一个,无意间掉出来的不知道堵哪的,现在排污管边上有个大的好像过滤的可以旋开里面没有什么东西挺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清洗排水泵过滤器,在机器正面底部的塑料盖里面,通常在左侧,手册里有如何拆装。手册可以下载。

好的,晚上有空拆开看看,右下有个小盖里面是排污管跟一个大个的旋盖

网友E:
排水不净,一是堵塞,
另外增掉过硬币下去,就检查一下水泵有没有打坏轮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排水不净,一是堵塞,
另外增掉过硬币下去,就检查一下水泵有没有打坏轮叶。

嗯,周末放假看看能不能拆解了研究下,最好不是电路问题  电路一窍不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个,无意间掉出来的不知道堵哪的,现在排污管边上有个大的好像过滤的可以旋开里面没有什么东西挺干净

再看看还有没有,有—次取出过三个硬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