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3842充满挂机电路,这块8脚集成块谁有引脚功能图,谢谢。

楼主(2020-10-22):
    电动车充电器3842充满挂机电路一次侧图。

充电器就二芯片3842+???

网友:
图文并茂更丰富。配上文字吧。

网友:
3842引脚功能

楼主:
谢谢!!!!不是3842的功能脚是前级的20200312那块运放什么的。ds-2000b  不会是可改写的东东吧。

网友(2025-01-28):
楼主后来找到芯片资料吗?我也在修这款充电器东升优+

网友:
单向可控硅极性画反了吧?应该是阴极接热地,阳极接3842的7脚就行了。
次级侧的单片机根据转灯信号进入延时阶段,当延时到达,给一个高电平到光耦,光耦的光敏三极管导通,触发可控硅导通并保持,将3842的供电端7脚拉低到接近0,至此3842停振输出截止,整个充电器停机。

网友:
ds-2000b应该是单片机,不会是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