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04年的老车有CD机,要怎么刻录CD盘,要什么格式的

楼主(2020-10-22):
买了几张刻录盘不知道怎么刻录

网友:
电脑上面有刻录机   然后放进去空白刻录盘 点击系统里的刻录机 电脑会提示你是否刻录光盘  系统自带的刻录机程序 只能入门级别的刻录
如果 想要更好的还是建议使用刻录机自带的刻录软件

另外 汽车音响推荐用普通刻录盘 不建议 黑胶盘或者是彩胶盘  这个会成倍损害激光拾音器寿命  读取一次黑胶盘 相当于大划痕的光盘播放100次  很容易损坏激光拾音器
汽车音响 自适用CD-R(一次刻录)刻录盘 不适合使用CD-RW(重复擦写)刻录盘 因为车机一般无法识别CD-RW的涂层 插入会提示 NO-DISC

网友:
电脑上安装刻录光驱才行!

网友A:
CD刻录标准的格式就是无损的音乐WAV,但是MP3也可以刻录,不过效果就是MP3的了,其他的无损也可以刻录,效果比WAV差不了许多;
音频格式的音效依次为:由高至低……
WAV————FLAC、APE等(无损)————MP3(320KHz有损高品音质)————MP3其他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刻录标准的格式就是无损的音乐WAV,但是MP3也可以刻录,不过效果就是MP3的了,其他的无损也可以刻录,效 ...

谢谢,现在下载的网站好少,得要开会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现在下载的网站好少,得要开会员

很多下载的都是专用格式,刻录未必合适,这个要注意。

网友:
最好是MP3的,其他格式的估计很老火。

网友:
只要你的光驱是刻录光驱就行,到网上搜刻录CD,教程很多。

网友:
电脑上装刻录机,下个nero

网友:
nero是稍复杂的,但是也不难,搞不懂的话下个光盘刻录大师也能勉强用

网友:
要看cd机支持什么格式才对,wav都能读,其他格式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