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蓝牙接收天线的问题。

楼主(2020-10-2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蓝芽通讯主从都有收发讯号,建议找个频谱来看,接到哪一点较好,就用那一点即可。

网友:
论坛有师傅,应该有人回答的。

网友A:
A接地,B接天线,应该是这样子

网友:
我也想知 道

网友:
这是微带天线,不能直接用普通的鞭天线代替。可以依样画葫芦,把天线部分做个准确的抄板,包括背面部分;所抄板另外打一块板作为天线,从A、B两点同时接出引脚。
引脚的长度可能影响天线的性能,所以抄板离开主板不能太远,需要充分考虑盒子引出部分的设计。
抄板的厚度必须与主板保持一致。
主板上的天线A、B点必须断开。

网友:
这天线看上去双频的,不然不需要这么设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接地,B接天线,应该是这样子

接地了不就整个废?

网友:
引用 网友C:
A和B是相通的,不可能。

事实上就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如果外接天线,要拆掉你写着B那个位置的电容,再从那个电容位置直接引线出去就完事了。
比如你要加装一个SMA座子在机壳上,地就接A位置,天线接B位置那个拆掉的电容前面,再在SMA接口上接一个匹配50欧阻抗的板子或者天线就好了,我以前这么弄过。信号远远强于板子本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地了不就整个废?

不会、不会!就只是距离变得很近而已哈~

网友:
楼主贴这个图叫倒F天线,A点相当于接了大地平面,B点一般是设计的50欧馈电点,如果舍弃板载天线不用,很简单,划断B点外侧一点印制线留出一点点焊盘,用比较细的086或更细同轴电缆芯线焊上,同轴线外皮焊A点,同轴线另一头装个外丝内针的SMA座,找个2.4G的路由器可拆卸的天线拧上即可,如果用标准SMA座,外置天线接口就要用内丝内针的SMA头

有的坛友说AB直通认为短路了,在超高频的微波频率上不能按照直流短路来理解的,A接大地,B点馈电很正常,直流是短路,在2.4G这个频率上就不是短路了,有种窄带防雷器就是利用接地的1/4波长线在工作频率是近似开路,而直流短路做到的引静电入地的效果。

网友:
我买了个类似的模块
有数码杂音
无法忍受
果断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C:
A和B是相通的,不可能。

好多高频天线,地线跟天线用万用表量是相通的.只能能表明直流相通.

网友:
14楼starxi大神正解

网友:
把蓝牙模块与功放放在一起不好,会使功放底噪增加很多,所以放在一起再绞尽脑汁引出天线,实为吃力不讨好的事。把蓝牙模块放单独塑料小盒子内,再与功放连接较好。

网友:
如果大家对14贴不很理解,它叫【底部加感/中部二次加感鞭状天线】.这里画出这天线的电原理图;

引出天线前先割断B点以上铜箔,A/B间的铜箔割或不割去都无所谓,但它会影晌天线长度,当用高频馈线

引出后,馈线芯线可先接一段小拉杆,然后一点一点拉长拉杆天线,并测试收/发距离,就可找出天线最佳

长度,直接用此拉杆天线或代入等长度单支或多股铜线作天线即可.这里给出A/B间割断了铜箔后的天线

基本长度,有31mm,93mm,108.5mm,155mm几种长度可供参考.视你机子可配那长度好.长度长点的天线

性能稍为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