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了一台经典矿石收音机

楼主(2020-10-23):
按照陆鹤寿编著的《实验矿石收音机》制作了一台花篮式线圈、分线器及方铅矿石的检波器的矿石收音机,效果不错,
我是在楼顶的院子里面用晾衣服的三根不锈钢管串联起来当天线。用院子里面的自来水龙头当地线,用4400欧姆的动铁耳机收听,寻找矿石表面检波点很有乐趣,但选择性不好,通过分线器可以分离一些电台的信号强弱。
分享一下。

网友:
活动矿石漂亮!

网友:
很经典的机器 怀旧感爆棚 加分 点赞

网友:
线圈绕的漂亮

网友A:
城里楼群中搞天线、地线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收几个电台?

坐标:江苏南京雨花台区,时间:周五下午三点左右,能收五个台,方铅矿石检波器。但需要分线器一起遴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城里楼群中搞天线、地线太难了。

是的,就说地线吧,是PVC管的自来水管,虽说水是导电的,但实际效果并不是那么回事,即便天线只是晾衣架,即便只是矿石检波器,即便只是古老的动铁耳机,不接那个自来水管的地线,依然能清晰的收到广播,但把地线接到避雷网线上,马上声音和灵敏度大变,说明城市PVC自来水管线做矿机地线严重欠佳~

网友:
祝贺成功

网友:
花篮绕得真不错!楼主手艺相当了得。

网友C:
        楼主的传统经典矿石收音机做得好,祝贺成功,你在楼顶还有院子,是架设天线的有利条件,真幸运,你在院子里用漆包线绕院子一周的天线就会很好,注意与四周墙壁的绝缘要做好!地线有自来水管也是非常不错的条件了,注意雨天防雷不要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传统经典矿石收音机做得好,祝贺成功,你在楼顶还有院子,是架设天线的有利条件,真幸运,你 ...

谢谢架设天线的建议!我策划一下。

网友:
那个天线弄得真是不错,像个艺术品。点赞一下。

网友:
很漂亮,祝贺成功!

网友(2020-12-27):
我一般地线接在家里的金属水管上,效果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