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建武PW18-1.8AQ电源故障问题,显示一闪一闪

楼主(2020-10-23):
我的KENWOOD PW18-1.8AQ电源 电压输出是正常的,刚开机还不闪,过一会显示电压和电流就会一闪一闪的,不知道是哪里坏了,有没有大神分析下原因

网友(2024-02-20):
用过两台这种电源时间长了数码管闪烁, 再过一段时间越来越频繁后面 输出就不正常了,可能是这个电源通病。

网友:
先查表头供电部分. 应该是+/-5V吧, 可能这部分的电容容量下降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我的机子也是一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