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铃器,也叫定时音乐播放器,断电丢程序

楼主(2020-10-24):
以前断电不记时间,换了主板的电池,好了。现在断电播放程序丢失,编好的播放程序没了,变成以前的了,请教各位怎么修?请各位老师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查下有没有附加的小电池,或者并联在电池上的电容失效。

网友:
发内部电路图片上来,兴许有人能帮到你.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电容或小电池坏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主板电池是正常的,断电后时钟正常计时,怀疑是手动编辑播放程序的时候,没有正确保存。然后改用电脑编辑播放程序,把播放列表直接保存到机器上,就不出现断电丢程序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