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燕B411中波机无推挽管对管而改成单端甲类

楼主(2020-10-24):
如题,该机入手不响就扔一边了,最近有时间拿出来检查,发现有噪声且混有微弱电台声,各点电压未发现问题所在。后稍微加大电源电压,发现强烈嘎嘎噪声和其中隐约所含广播声基本不变,从2V~7V,而该机高中通道是二极管稳压作偏置,2V还能出电台声说明问题只在低放,后用高阻耳机发现推动之前都有广播声音且噪声并不大,说明问题出在推挽输出,量电流有时30mA.有时不到10,检查发现一推挽管CE之间击穿短路,而两个结电阻不是零,百欧以上。
因手头无配对管及配对条件。因此暂时改单端甲类:把发射极电阻由120增大为180,声音正常出来了噪声也没有。按说怕输出牛饱和,最好去掉的那个管子CE间连个电阻形成相同静态电流以中和磁通,但今天就先这样,声音还不错。

楼主:
刚刚反复切换海燕B411(改单端甲类)、牡丹942,还是前者细腻,低音都差不多。前者电路没什么大特点,后者采用了双-单-单中周+OTL输出,再次验证俺多年来的感受,也与昨晚翻看哪个帖子里大佬说的有变压器才好听,忘了可能是晶体管版块关于并联推挽(Z800)里的朋友跟帖。
补:记错了,是在晶体管版块,312情结制作贴,xinjun5557坛友说的,大意是“你这个OTL还没有变压器输入输出的好听”,不知道我理解错了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成OTL?我对此有多年比较,听细节还是有变压器的清晰,942就是互补推挽,按说声音应该最好,但俺今天 ...

仅带输入变压器的OTL,多次比较过声音好听。和输入输出变压器推挽的不是一个声音特点,后者也不错。所以我收集了一堆变压器推挽的收音机。 计划把241等全改成变压器单端或者推挽。

楼主:
手头电路图极不清楚,电阻数值都要看实物。是BG6烧穿。

楼主:
好在输出牛体积较大,声音开大与开小,听不出明显失真。后面再连电阻,平衡低消磁通。有朋友说此机中波好听,所以没舍得丢。

楼主:
这样手头两台5吋喇叭的大便携,都有声音了,没事比较哪个更好。现在不喜欢体积小的,一般声音尖和刺耳。喜欢体积大、喇叭大、输出变压器大的,三大,

网友B:
在我们这里 中波段收音 干扰太大 几乎就听不见 播音的声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我们这里 中波段收音 干扰太大 几乎就听不见 播音的声音

用电池收听节目应该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楼主:
如果装电池到郊外听一次就会上瘾的。俺平时远离开关电源、节能灯、台灯,关闭房间吸顶灯,目前影响最大的是电梯上下移动时的电磁干扰比一般电器干扰都厉害。

楼主:
人就是这样,当你听音响听磁带或CD,出来丰富低音你觉得没啥,但要是中波收音机听出来一点点低音你就会很享受。

网友D:
这台机器末级的两个管子是3AX31A,应该好找,在失修的旧锗管收音机上就有。实在不行就去马云家找。
不管你是电池还是稳压电源,干扰照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台机器末级的两个管子是3AX31A,应该好找,在失修的旧锗管收音机上就有。实在不行就去马云家找。
不管你 ...

谢谢!先听一段,再找个坏机子拆对管。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先听一段,再找个坏机子拆对管。

发射极电阻要一百多欧?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射极电阻要一百多欧?有点大。

对不起各位,说错了电阻,是上偏置电阻原120欧,我暂时用180,声音依然很大,推挽只是提高电源效率,并不增加放大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去掉喇叭与功放间的变压器,声音会更好

变成OTL?我对此有多年比较,听细节还是有变压器的清晰,942就是互补推挽,按说声音应该最好,但俺今天中午又多次切换411和942,感觉前者好听。哈

楼主:
OTL只好在低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电池收听节目应该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使用电池也不行 楼下楼主说的对 可以去郊外 收听中波电台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OTL,把喇叭直接接在功放管发射极那种,可能效率比较低了,需要高阻喇叭

奥,理解错了。直接接入可能小功率问题不大,低压晶体管电路那本书上举例说效率低估算22%左右。李庆梁书上说单端效率33%,推挽60几。现在基本用锂电或线性稳压电源,不在乎10~20mA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单端的音质是不是比推挽好点?

只有自己比较才能知道,别人说了不算,会被扣帽子。俺不具备水电火电金耳朵,但俺长期比较并品味各种输出电路的效果,从收音机到录音机、便携到台式…,小便携里俺有红星401A是单端甲类、自己做的两管机也是,在匹配合适情况下好听,业与喇叭、静态电流大小有较大关系,有时同一机型如401A两台不一样,静态电流不同匹配关系就变了。推挽就不需匹配只考虑功率。所以在喇叭机箱变压器三个体积都相近的情况下,机子声音都差别不大。

楼主:
有变压器无变压器的区别在于层次,前者分明,后者容易浑,但后者频响好、低音多,而低音在便携机里就像一白遮百丑那样,会让你感觉好多了,但听吉他和小提琴就能发现细节不一样。十几年前俺的索尼台式老音响输出模块坏了自己换成175傻瓜模块,声音好于原配的模块,在此基础上俺又把一个线间变压器接入,声音立马变好听,从次俺就开始注意并认同这一说法。

楼主:
有人说有变压器的功放好听是因为变压器大频响象平顶馒头,高音不行低音不行,中频加强人声好听。这个说法我不太同意。在低电压那本书上,随便一个小输出变压器的高端频响很容易超过10kHz,而收音机只有3~4k。对这个问题思考很久,终于有一次在四川电子报上看到说变压器对喇叭有一种推拉作用…,俺现在还在试图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OTL,把喇叭直接接在功放管发射极那种,可能效率比较低了,需要高阻喇叭

小功率还行,大功率喇叭音圈位移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单端的音质是不是比推挽好点?

我以为是 ,我一直在弄单端功放。单端不会有正负半周衔接问题,也不会有“抽水效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电池也不行 楼下楼主说的对 可以去郊外 收听中波电台

我这里完全可以的。用电池作为收音机的电源,中波可以收到好的我的电台,声音清晰,而且没有干扰.....

网友:
使用输入输出,具有节约干电池的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带输入变压器的OTL,多次比较过声音好听。和输入输出变压器推挽的不是一个声音特点,后者也不错。所 ...

难得找到一个知音那!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变压器耦合肯定会损失一些细节变形一些细节。

这个损失细节有可能具有正反两方面效果,理论上和听感上的。就像偶次谐波大味道好的道理相似。

楼主:
海燕B411的牛壳喇叭三角关系真是不错,怪不得有朋友说它算得上中波*(俺猜他仅从声音看),声音比942清晰,只考虑综合声音的话,比754低音好,与318相似但更低。

网友H:
不必严格配对,差不多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必严格配对,差不多就行

奥,谢谢!一直不敢碰配对的事。找管子试试看。

网友:
推挽功放只拆去一个功放管不会变成甲类功放,还需要在输入变压器次级中心抽头与功放管发射极间接个30~100uF电解电容,最大集电极电流6v机不大于20ma,4.5v机不大于30ma,否则耗散功率会超标。接电解电容后音量有所增加,音质有所改善。

楼主:
回楼上,未接电解电容,这样输入交流通路要经过下偏置电阻,180欧稍大了点,分压了一部分,但因音量已经很大了,另外为恢复推挽就不改印刷电路,只切断铜箔一处或两处(输出牛初级可全接入),另外15mA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说有变压器的功放好听是因为变压器大频响象平顶馒头,高音不行低音不行,中频加强人声好听。这个说法我 ...

本人也喜欢变压器输出的,听起来有弹性,因电流在线圈中消失时会有电动势,反复震荡减弱直至消失,好听。(顺便多说一句,汽车的点火线圈就是利用断电产生的电动势使次级线圈产生高压电)

网友I:
输出牛初级全接入是对的,甲类功放输出阻抗大应该如此。你测过单管时的集电极电流是固定的还是变化的?
固定的就是甲类功放,变动的就是单端放大经变压器转换成的音频。

楼主:
引用 网友I:
输出牛初级全接入是对的,甲类功放输出阻抗大应该如此。你测过单管时的集电极电流是固定的还是变化的?
固 ...

回答楼上:在音量位于0~85%(估计)中间来回调声音电流不变,90~100%左右电流波动0.5~0.6mA 左右,听不出明显失真,圆润程度有微小变化。

网友:
用电池的改成推挽的吧,省电

楼主(2021-09-06):
引用 网友J:
变压器阻抗如何配置?

不能像单端那样达到最佳匹配。要求高的话要换变压器,我不想费事,听起来不错,就不愿意动了。
关键是该机能听出接近小收录机的感觉,高低音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