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子管的型号。

楼主(2020-10-25):
请教:一个电子管的型号。
买了一台163-5A型 收音机,管子位置乱插的,我逐个检查型号,然后归位。
这个 没有见过,型号印迹不清,写的 像  6T2nK  ,???
发照片,请帮我辨认。
谢谢,谢谢!

楼主:
收音机现在是 电源 6Z4 位置 空缺一个管子。备用的有。
但是想搞清这个 管子 的 功能。

网友A:
好像国产的6G2型号管子。前苏联的管子6Γ2Π-K。。。。检波用的

网友:
6G2,二极三极复合管。苏联型号,6Г2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国产的6G2型号管子。前苏联的管子6Γ2Π-K。。。。检波用的

当整流管给 用啦!?
谢谢回复。那个n 特别像俄文的字母。

楼主:
请问,这个管子 可以用在 高压电源 整流用吗?

网友B:
检波和低放,二极管部分电流极小,类似2AP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

谢谢回复!学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波和低放,二极管部分电流极小,类似2AP系列

谢谢回复,学习啦!

网友D:
我也遇到过相同的管子,一直有疑问,那两组平行的白钢电极功能是什么?起什么作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过相同的管子,一直有疑问,那两组平行的白钢电极功能是什么?起什么作用?

那是两个检波二极管的阳极(屏极)。阴极是二极管三极管共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是两个检波二极管的阳极(屏极)。阴极是二极管三极管共用的。

领教!3Q !

网友:
国产型号是6G2。 二极三极管,二极管做捡波,三极管做前级低频放大。

网友:
这不就是6G2吗

网友:
6Г2П-К:双二极、三极复合管,后缀К表示为我国自行设计生产的,与苏联6Г2П管参数不同,我国标准命名为6G2。后期国产收音机多采用双三极管6N2,检波部分屏极接地可减少干扰,低放部分可以采用自给偏压失真较小。

网友:
国产6Γ2Π-K型
双二极三极管是6SQ7的蜕化管,它不仅是缩小了体积,加强了结构的牢固性,为制各式各样的自动音量控制电路创造了有利条件。三极部分做电压放大需要加隔离罩,里面带压紧弹簧的那种管座。

网友:
我第一次见到这管子也蒙了。。

楼主:
谢谢各位 科普回复!
尤其谢谢版主们 回复。
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