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20万用表AUTOCAD版

楼主(2020-10-25):
CAD版的MF20万用表原理图,不知道我参考这个网上的版本对不对,请大家看看,
有两个电阻R11、R17元件表里有可是在原图里没有找到,有知道的朋友告知一下以便修改。
附件是DWG格式的源文件,上图:

网友A:
图画的很工整,可惜,处理之后的图中标识看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画的很工整,可惜,处理之后的图中标识看不清了。

下载附件,是源文件。DWG格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载附件,是源文件。DWG格式。

借你的图改了一下标识的尺寸,打印之后,稍微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借你的图改了一下标识的尺寸,打印之后,稍微好些。

这个图实际是在Orcad 16.6版上画的,为了方便坛友才转成CAD格式。
就是不知道多出的两个电阻R11、R17是怎么回事,想请教知道的朋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图实际是在Orcad 16.6版上画的,为了方便坛友才转成CAD格式。
就是不知道多出的两个电阻R11、R17是 ...

R11*和R17是前面的一个从PNP电路转化到NPN电路的一个图纸中的;
R11*在BG5的基极串联的一个电阻,电阻上并联一个电解;R17是串联在R19之前的一个固定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1*和R17是前面的一个从PNP电路转化到NPN电路的一个图纸中的;
R11*在BG5的基极串联的一个电阻,电阻 ...

明白了。谢谢你的恢复,帮助很大,打算画出来后再注明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