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6p小胆机,专听收音机

楼主(2020-10-25):
在家总听一个网络收音机,节目很丰富,就是那个自带的喇叭很难听,哇啦的还有爆破音,于是拆了一台以前做的4p1s推挽,这个推挽坏了一个声道,一直没修,这次干脆拆了做个小收音机放大器,效果很好,发上来显摆一下,大师莫笑。

网友:
6P6P的第一栅极是不是漏了接个电阻到地的呢?(250K-470K)

网友:
经典电路。效果应该不错

网友:
少了栅漏电阻,二栅那边那个电阻没什么必要,

楼主:
6P6P的第一栅极是不是漏了接个电阻到地的呢?(250K-470K)

多谢提醒,有个220k漏栅电阻,忘画上去了!

楼主:
避免误导别人,修改后的电路图补上:
另外说明:6p6p阴极电阻应该用270欧,由于手头没有合适的,所以用的300欧;耦合电容应该0.1u,经过多次试验,用0.22u适合该机,低频较好,适用0.1、0.01等均没有0.22u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