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来几只JAN6418手指管,搭个话筒放大器

楼主(2020-10-25):
  有没有人用过这只管子? 按这个搭了个测试电路,虽然是正常工作,但是放大倍数略低,只有5倍,不知道怎么提升放大倍数?

网友:
如楼上所说在输入端加牛是最简便有效

网友A:
在输入端加一个合金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输入端加一个合金牛。。。

加不了坡莫合金牛,麦克风筒子放不下。

网友B:
输出端也须阻抗匹配,给个成功的电路(双声道耳放)作参考

网友:
改成标准接法,增益提高一倍。

网友:
内猫(老式电脑里用的调制解调器)上的那个1:1的小合金牛自耦接法,加到输入端,理论上可增加一倍的增益,测量过那小牛的电感量和极间电容,小信号频响应该很不错。

网友:
前段时间买了几只,用于随身设备小功率放大,这管功耗很低,跨导也很低,还没想好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端也须阻抗匹配,给个成功的电路(双声道耳放)作参考

参考过这个电路,不过感觉放大倍数也不会太高, 这个屏压不会超过9V,输出幅度更捉襟见肘一点。

而这只管子屏压22.5V才进入纯甲类, 我用19V,虽然工作点不在中间,但信号输出幅度其实也不需要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