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动车充电器3842芯片工作部分用检修电源供电的情况。

楼主(2020-10-25):
    请相信人品,图中的数字是测量出来得,截图免了吧。17V供电时A点电位103V,24V供电就和检修电源供电电压一致了。不是10.3伏。再一次测量16.9V正常了,活见鬼的说。

网友A:
“17V供电时A点电位103V,24V供电就和检修电源供电电压一致了。不是10.3伏。再一次测量16.9V正常了”,

你说的A点电压就是是103V还是10.3V,两种表述,没弄清楚。

“再一次测量16.9V正常了”,是不是说供电电压24V情况下,A点电压正常的时候应该是17V?

楼主:
引用 网友A:
“17V供电时A点电位103V,24V供电就和检修电源供电电压一致了。不是10.3伏。再一次测量16.9V正常了”,

...

      主题100%欠妥辛苦你费心思了,对不起了。想删帖的结果没删除,短接启动电阻在高压滤波电容二端接17V电源,原输出电压设定在54.6V还是54.6V,但量辅助线圈整流二极管阴极脑中的印象103伏,还特意用眼神晃了下三用表,继续调压到24V也量了下辅助线圈整流二极管阴极电压是24V,因为在检修其他的开关电源也有这印象的存在,所以就开贴想问问大家。又调回17V的电压供电再量辅助线圈整流二极管阴极电压又是16.9V。也许脑回路短路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观察A点对地波形,纠结此点对地电压到地是多少的话,电压测量属性选“均方根值”。

      谢谢版主,离开用示波器20多年了,后搞了行政10多年,在家管理孙辈们7、8年了,闲得无聊会想玩玩年轻时的东东。

网友:
走过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