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收音机中的那个中心抽头的电阻

楼主(2020-10-26):
电子管收音机的那个中心抽头的滤波电阻可不可以用两个电阻代替,图中左边的是收音机中的电阻,可不可以改成右边那样,改成两个电阻用多大的电阻代替

网友:
完全可以两个电阻代替。

网友:
完全可以。只要功率足够就行,效果一样

网友:
阻值对,功率够用,就可以代替。
如果是正中心,就用两个1.1K的代替。

网友:
完全可以,还有一个好方法是,取消抽头,第二级用50-100uf的滤波电容

网友:
左边这种电阻现在网上也有卖的,并不少见, 当然了, 只买一个确实不划算

网友:
滤波电阻带有中心头的就是两级Π型滤波,当然可以用2只1K/5W(1.1K的不好买)串联代用,也可以用一只2K/5W代替,把接中心头的大电解电容与另一只接1.1+1.1的 末端电解并联,这样就改为通常的一级滤波了。

网友A:
这个2.2k电阻要求功率较大,是线绕电阻。在线绕电阻上抽产头很容易,比用两个1.1k的线绕电阻省钱省事,工厂批量生产收音机时考虑工艺和成本,省一个是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2.2k电阻要求功率较大,是线绕电阻。在线绕电阻上抽产头很容易,比用两个1.1k的线绕电阻省钱省事,工厂 ...

有道理。估计当时的设计思路就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2.2K中心抽头电阻是易损件,完全可以改为两个1K3W的固定电阻。

网友:
我入手的163-5A 收音机 ,就是 这个电阻坏了。
网上有卖,。搜索   滤波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