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红叶751电子管收音机这根蓝色线接那个端子?谢谢

楼主(2020-10-26):
昨天有空清理这台红叶751机器,原来一切正常的,当时忘记拍照记下各条线的接线位置,结果这条蓝色的线断了,开机所有电子管都亮,猫眼也随调谐变动,就是没有声音,求助各位师傅指教这蓝色线接哪里的?最好有红叶751的拍个图看看,谢谢

网友A:
那根蓝线应该是连接音调开关右边第三个焊点的,请你看看你的机子那个焊点是不是没有连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根蓝线应该是连接音调开关右边第三个焊点的,请你看看你的机子那个焊点是不是没有连线了。

太感谢了,今晚下班回去就接上去,希望能恢复,谢谢您

网友:
机器整得挺干净的

楼主:
接上蓝色线,开机,一切恢复正常,太好了,谢谢大家指教

楼主:
感谢坛友给的电路图,贴上来给大家分享,请教各位师傅断掉的那根蓝色线是电路图上的那两个点的连线呢?

网友B:
喇叭不响最简单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喇叭不响最简单修,

师傅您水平高就简单,我的水平太低就很难的呢。对了,请教一下您断了的这跟蓝色线是电路图中的那两个点的连线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师傅您水平高就简单,我的水平太低就很难的呢。对了,请教一下您断了的这跟蓝色线是电路图中的那两个点的 ...

电子管收音机,皮实,耐操,不易坏,按图施工,通电就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师傅您水平高就简单,我的水平太低就很难的呢。对了,请教一下您断了的这跟蓝色线是电路图中的那两个点的 ...

应该是音调电路的线,。找图摸索应该就可以搞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音调电路的线,。找图摸索应该就可以搞明白

请问具体是那一条呢?谢谢

网友:
蓝线的二端你查一下,焊点在哪里的,一端已知道,是在音调开关第三个焊点上,另一端焊在哪里的,查一下,就可知道了,或拍个照片上来大家看看。

网友:
看一下蓝线的另一端连接哪里的,然后照着电路图就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