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做舌簧喇叭的

楼主(2020-10-26):
加上线圈,舌簧可以做一个舌簧喇叭,底座可以做矿石收音机

网友A:
这个打点计时器可以尝试一下 不知道线圈电阻多大 做得好的话效果应该不错

网友B:
作为舌簧片,那片钢板会不会太大太厚了?

网友C:
换个强磁效果会更好

网友D:
原理性的教具,磁路不通,做喇叭效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打点计时器可以尝试一下 不知道线圈电阻多大 做得好的话效果应该不错

线圈电阻只有几十欧,外形尺寸也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为舌簧片,那片钢板会不会太大太厚了?

不使用那个舌簧片,只用两个压片和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强磁效果会更好

强磁有合适尺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理性的教具,磁路不通,做喇叭效率低。

只是利用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