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修一台P4双核电脑电脑电源

楼主(2020-10-26):
试修一台P4双核电脑电脑电源:
先前已确定是电源故障,拆开发现7个电解电容器防爆底板鼓包。根据在机表现是启动故障和拆开元件情况,3.3V一组内存供电问题最吻合。显卡供电也比较明显吻合,5V也有关联。初步判断换了电容还可以修复。小容量电解电容也检查一下容量,酌情更换。其它元器件一般不是这种衰老情况,暂不考虑,待换了电容试验情况而定。综合考虑还是有修理价值的。冷却风扇转动阻力也大了,需要清洗加油。
在机吹尘,效果还是可以的。

网友:
在没有固态电容的时代,主板和电源常见的重启动和无缘无故死机就是电容鼓包引起的,现在同样的现象就不灵了,我现在还有块重启动的主板就没有办法修了,因为我依葫芦画瓢。

网友:
电源坏了我通常是换新的懒得修

楼主:
多种办法处理无效,换了个电源好了。所以是电源的问题,电源切实有问题。

楼主:
修的花销不大,里边其它元器件没问题。做个备用机电源,或是替换电源也是不错的

网友:
这种构造的电容特别容易坏,要换好一点的。

网友:
电源这种东西多到随便丢

楼主:
花了8元、2小时,修好了。总算没白花钱、没白搭工夫。

网友A:
修的过程确实很享受,其实电源也就值个20块,自己动手更有成就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的过程确实很享受,其实电源也就值个20块,自己动手更有成就感

买新的不止这个价吧?再说也不值得为这个电脑买新电源了吧!等以后实在不能用了,整体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