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2开关电源场效管d s 接一电容101.2kv难找,用471.2kv代怎样?

楼主(2020-10-26):
这电容是干啥的?在我现有器件中,用的不多,少了k      471k

网友:
无就不装!

网友A:
尖峰吸收,471-2KV代可以。

网友B:
471?三个串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尖峰吸收,471-2KV代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471?三个串较好。

k级别

楼主:
可有可无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尖峰吸收,471-2KV代可以。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471?三个串较好。

网友B:
怎么会是K级别?那是个470P 2KV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是K级别?那是个470P 2KV电容。

471k  2kv

网友C:
认证EMI测试加了这个电容可以通过,这个电容可以不用但不可以用大
还有这个电容要求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认证EMI测试加了这个电容可以通过,这个电容可以不用但不可以用大
还有这个电容要求很高,

那只电容可以无,但不能大到471k,用471k后会出现短路现象,不工作。不要后现以正常有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