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1Ж29Б-Р和2P2脑补了一个CW接收机电路,请各位老师斧正

楼主(2020-10-26):
之前在某网站上买了几只苏联产的柱栅管1Ж29Б-Р,感觉性能数据还不错,遂想利用1Ж29Б-Р和2P2制作一台7023CW收发机,功率限制在0.03W以下,发射机输出接上假负载以供练习。
设计的电路还只是个预想,可能还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

本设计的主要参考是Xs-6型短波CW电台电路(图二),将原设计的发射和接收部分进行整合,仅用2只管子完成所有工作。
电路中有一个六刀双掷开关:
当开关拨到T时,1Ж29Б-Р参与震荡,输出7023信号;2p3/2负责功率放大;
当开关拨到E时,1Ж29Б-Р负责再生接收,将音频信号送给2P3/2进行功率放大。

初步准备使用3.7V锂电池供电,灯丝用线性稳压器降压到1.2/2.4V,B电和C电由于对波纹要求不高,遂准备采用单管自激生压到60-90V。
还有一点就是外加一个切换开关,在更换2p2/2p3时进行切换,保证G1 G2正确对接。
这个电路图只是个不成熟的想法,有哪些不合理的地方请各位老师指导。

我设计的电路

我设计的电路

老前辈提供的电路

老前辈提供的电路

网友A:
首次在矿坛/在电子管技术区,看到一个在屏/天线间有正正规规的阻抗匹配,n型滤波的胆发电路.

虽然我不知矿坛现在是否已修改了谈论发射的政策.但这个图不是六七十年代为小报销路请不懂发射的

「写手」写的山寨发射图,如果坛里还是坚持不准谈发射,那我请求先把那些山寨发射图完全清除.保留此贴.

评述;HAM其实分两派玩法;一派专精联通.但电路焊得乱七八糟.  另一派专写电路DIy机子,但联通技低.

其实,电路好用,一定要在集体电台浸他个一年半载,与一班各省集体台勇猛争夺过区外高分台,争得声沙/满身汗,

你才能写得出于实战能用的好线路.

基于此;框中电路有几处要改进;电键不能拿来通断高电压.发射屏流〔发射阴极同样不可以〕电键改在功放一栅前

1000PF电容前.但改为继电器常开触点〔下文有述原因〕.即图外另加一只多触点继电器.

由于联通的竞争很激烈,图中收发开关完全拖死实战,无法取得联通分,故收发开关全数改为继电器触点,与上句所说同

一继电器
.而电键只控继电器线圈,那就从通135V改为通12V或6V,大大减少修磨电键触点次数/时间.

为了此贴,我另写一贴【怎样用先进学习法学发电报码】给楼主.

我不知楼主加入无线电运动协会未,如未加入,我以前省无线电运动协会委员的身份,热诚请楼主加盟

网友B:
太过复杂, 虽然管子少,

成功机率不大. 没有必要省管子.

网友C:
电子管机没变压器?那操作时得要留意了!
而发射功率就 30mW?这还接啥假负载?估计用上了那巨形的天线也传不远的。
说到若专为用于接收 CW 用,估计是需要滤波器的,建议找几颗同频的晶震串一起试着搞搞滤波吧。

网友:
不好意思,看错了!是要用 90~135 的 VDC,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管机没变压器?那操作时得要留意了!
而发射功率就 30mW?这还接啥假负载?估计用上了那巨形的天线也 ...

接假负载是为了做练习用的,毕竟要遵守纪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过复杂, 虽然管子少,

成功机率不大. 没有必要省管子.

我也感觉有点太少了,等我有时间再考虑考虑添加一只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子管机没变压器?那操作时得要留意了!
而发射功率就 30mW?这还接啥假负载?估计用上了那巨形的天线也 ...

〝估计用上了那巨形的天线也传不远〞

这你就错了,他这个屏极和天线之间有n型阻抗匹配/滤波电路的正规发射电路,电波极容易飞出天空,

与本区以往所有不懂强装懂的山寨电路有天渊之别.

现在HAM中有一派QRP玩法;专门玩【微功率发射】;只用一只四脚自振石英,5V电源,不用任何放大电路,就几

个mW,接合格天线,纪录己接近两千公里.这才是真真正正的超级发射玩家.

相反;那些嚷嚷用2SC1969,用1625,用807.你不要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次在矿坛/在电子管技术区,看到一个在屏/天线间有正正规规的阻抗匹配,n型滤波的胆发电路.

虽 ...

感谢老师的指点!
我会在后续设计中使用继电器,对相应电路进行优化。

同时感谢老师的邀请!
不过本人刚刚了解业余无线电,还未取得相关证件,正在利用业余时间学习相关知识和法规。待到本人考取了相关的证件,一定会参加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的指点!
我会在后续设计中使用继电器,对相应电路进行优化。

建议先去考个照吧!我在 30 年前已考得执照,对应你们的貌似是 C 类照。
取得照后的一两年内,已将五大洲都给通联完了,收了满满一大箱的 QSL 卡哈~
当时也与你们的北京清华有通联过,听操作者说只能有这集体学术电台,而没有个人电台。
要玩考个照估计免不了,而 CW 于实战中一两个月内立马就成老手,所述这些供楼主参考。

网友:
网上多年以前,帝都有位火腿设计的极限三灯SSB机器,用的6F1,6F2和FU32三只电子管,组成的超外差单边带电台,设计的风格和楼主这个非常的相似,都是把管子的功能玩到了极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先去考个照吧!我在 30 年前已考得执照,对应你们的貌似是 C 类照。
取得照后的一两年内,已将五大 ...

多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再生接收,晶体振荡,两个管子并联做功放。觉得应该加一级缓冲放大,使功放效率更高!  可以用推挽功放,肯 ...

可能你不太熟悉HAM的玩法规定,他这部机是QRP玩法,由于是微功率级,这个线路刚刚好杂波可验机不超

标,也可以有一个灰色容许地带,让那些只初级发射执照,只能在144MHZ作调频发射的初哥,在7MHZ玩QRP.

一加功率,验机很难过关.发射执照要等升上高一级才能操作,反而误事

网友A:
我又看了一次贴,2贴的意见是中肯的,高频电路不可以搞得那么复杂,没有可能成功,所费工时/精力,远

远高于管子价值几十倍几百倍,完全没必要省管子.

关于A/B电;建议甲电统一用2.4安/时1.2V镍镉电池,省去2.4V组,而省除首图全部甲电降压电路。乙电升压

电路改双管推挽,效率更高,工作更稳定,这台是郊外工作机,一个牢不可破高效电源极重要.

还是不要用一图,用二图好,开关/改继电器,电键接入位改弱讯交连点即完美,输出也可用单管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又看了一次贴,2贴的意见是中肯的,高频电路不可以搞得那么复杂,没有可能成功,所费工时/精力,远

远高于 ...

总理版主,前级用6J1加晶振,后面用一个共阴三极管诸如6N15、6N7P之类的,然后再加2图的π型输出,是不是效率更高,功率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总理版主,前级用6J1加晶振,后面用一个共阴三极管诸如6N15、6N7P之类的,然后再加2图的π型输出,是不是 ...

你的意思与三贴一样,我再回应一次;

前面说了这样的5W电路要很小心才能过验机关,但电台操作证书要考三次升级才能操作这才是问题所在.

我不知道楼主年纪情况,一分钟七十个电报码即译考他能否晋级.而且HAM考是不能越级,要积累联通卡数量.

而一楼二图可利用一点灰色地带,电报只考一次,即考二次,一楼图二机子数据若成机,基本验机会过关.是个

思考细致的图,杂波刚好合格.

给他线路这位师傅对HAM级别和使用机子是熟悉门路的老手,傍的不懂HAM级操作.规定.的无法插手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