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图中的耦合电容数值范围

楼主(2020-10-26):
各位老师   请教下  图中前级与中间级之间的耦合电容量是不是用得太小  才0.01   有点疑问  能用0.1的吗   能解释下吗?谢谢!

网友:
12AU7的栅极电阻是320k,用0.01的藕合电容可以。你想用到0.1也行,对低频段有利。

网友:
4700----0.022uF都行;耳朵听不出来啥变化;如果没有适当的电容;3300也行;1uF也行;玩呗;

网友:
够用即可,切不可盲目加大。

网友:
常上论坛,多长知识。谢谢版主和各位大侠!

网友:
请问为何V2V3的栅极输入电容相差这么大?(0.01与0.47)

网友:
长知识了,学习中

网友:
有计算公式。老机都是0.01uf居多,现代胆机都是0.1UF-0.47UF

网友A:
于版给出了耦合电容计算公式Cc≈1/(2πf1Rc2)。把π值代入,该公式可以简化为C≥159~318/f1·Rg,C单位为微法,159是-3dB值,318是-dB值,f1为最低频率,Rg为次级栅极电阻值单位K欧姆。该电路耦合电容明显不合理,设功放级最低频率为20Hz,Rg为470K,-1dB,C≥318/20x470≈0.034微法,取0.047~0.1微法即可;为了避免断崖式衰减,推动级最低频率需要取10Hz,-1dB,Rg为330K,C≥318/10x330≈0.096微法,可取0.1~0.22微法。因此结论是该电路12AX7耦合电容0.01微法取值过小,而EL34B耦合电容0.47微法,取值有些想当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于版给出了耦合电容计算公式Cc≈1/(2πf1RTc2)。把π值代入,该公式可以简化为C≥159~318/f1·Rg,C单位为 ...

白老师  看了您的这些资料  我受益匪浅

网友:
0.01的这种取值,应该是调幅收音机时代的,现在的音响,还是提高一个数量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于版给出了耦合电容计算公式Cc≈1/(2πf1RTc2)。把π值代入,该公式可以简化为C≥159~318/f1·Rg,C单位为 ...

学习了白版主、于版主的资料,对电路图中有关电容的取值心中有数了,也明白了某些图中电容的大小是想当然无根据的。

网友:
很简单,耦合电容和栅漏电阻组成RC滤波节,只需要保证这个滤波节能通过期望最低频率即可,也就是时间常数要够大,以前的时候因为纸介电容器漏电较大所以要取值小一点,耐压高一点,减少漏电的,现在CBB电容多的是,问题简单许多。

网友:
现代音响最低频率20Hz,国产三级收音机低频下限150Hz ,按衰减3dB计算其耦合电容C≥159/150x470≈0.00226微法,一般多取0.006~0.01微法,飞乐251收音机才用0.0047微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于版给出了耦合电容计算公式Cc≈1/(2πf1Rc2)。把π值代入,该公式可以简化为C≥159~318/f1·Rg,C单位为 ...

白老师  后级耦合电容0.47uf用太大了  经过计算也是0.1uf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