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921(DM1106EN单片机)用土基准校准直流电压挡.

楼主(2020-10-26):
本人的VC921,平常工作用,虽然内部网络电阻全是贴片,但使用还算满意,就是测量交流直流电压值偏高,测试本人的一个土基准,用VC9806+标定是1.2336V,但这个表测出是1.248V明显偏高,都有1.5%了.参考DTM0660介绍,也想校准一下.其实这次校准和DTM0660还是有些不同的,DTM0660电压校准用的标准源是500mV,而DM1106EN用的标准源是1.000V或2.000V,首次校准没得选,选了1.000V,结果关机重启后,测试电压,所有显示值都大了一倍.将土基准临时焊上的可调电阻调到1.000V,重新校准就OK了.
先看土基准.

内部

VC921背部校准按钮

校准步骤:
1.万用表关机到OFF挡,表笔悬空,然后短接背部最右边TEST,这里我用了个1K电阻,保持接触良好.
2.将旋钮转到电阻挡,表开始自检,大约80秒左右,期间会滴,滴间隔响2声
3,等自检完,屏幕显示DC mV,将旋钮转到电压挡,接上1.000V标准源,短接HOLD选择电压1.000V,如果test触点没短接好,则短接没有反应,没有滴的提示音
4,关机,拿掉短接线,再开机测试标准源,看是不是已经校准了.

交流挡或许也是如此校准,但不知其标准源是几伏,贸然打交流挡而无标准源,则交流挡暂时废了,因此暂不校交流挡.

网友:
手持VC921表校准流程是这样的,谢谢分享。

网友(2024-03-16):
DMM9701 新版本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