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4.5v电池收音机改1.5v的

楼主(2020-10-27):
很多人都喜欢山花c153,因为在国产收音机里,带短波的1.5v收音机很少,带短波磁棒的1.5v收音机就更少了。
       设想把4.5v两波段收音机里的每个三极管偏流改成1.5v的,而输出变压器改成1.5v收音机常用的自耦变压器,应该就能在1.5v工作了,估计声音要变小。
        原来我曾经把3v的超外差收音机改成1.5v 的,但是从没改过两波段的,我昨天收到一块板子,今天到货,如果不能修复我就试试,另外我听说电动扬声器的磁铁越大,效率越高,比如牡丹有款两管机它的扬声器磁铁和纸盆一样大,那么我也可以用它换到功率低的收音机上了。

网友(2021-04-19):
追求性能的玩才是真玩,这种降低性能指标的玩纯粹是浪费宝贵的时光。

网友(2020-10-27):
整个电路都要改动。不管是锗管还是硅管,基极偏置电压要用二极管稳压。输入输出变压器要换。

网友:
以前是大家穷,舍不得用多节电池,才用1.5V单节电池。现在到处都有3.7V的锂电池,各种容量,各种形状都有。基本不用改电路就能直接用。效果上电压高点怎么也比1.5V低电压好吧。

楼主:
我曾改过一个全硅管一级中放的收音机,只改动了所有三极管偏置电阻,输入变压没改,但是输出变压器换了1.5.v收音机的自耦自变压器,音量还可以,因为用了一号电池,所以比较不出来费不费电,但是音量确实小很多,灵敏度不变。

网友:
现在改收音机,我只想着电压往高里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曾改过一个全硅管一级中放的收音机,只改动了所有三极管偏置电阻,输入变压没改,但是输出变压器换了1.5. ...

每一种东西都具有时代代表性。当年使用1号电池的收音机比较受欢迎、主要是由于当年手电筒用过的电池可以放在收音机了继续用、省钱。当今应该考虑充电宝、或电动工具替换下来的18650电池的利用了。如果是为了玩试验一下改可以,但不要作为实用。

网友:
增加地球垃圾,浪费有色金属锌---这世界上现已越来越少了,进入稀有金属列

网友:
改锂电池,再加太阳能电池板,从此告别换电池、充电等烦恼。

网友:
1.5V电路性能相对差一些,低放音质也差,以前这种机器是为了省电池,现在做这种机器是图什么?

网友:
现在的18650就算用没电就丢掉也比用一号干电池划算

楼主:
1.5v的机器优势就是低压,而低压收音机在同样采用全锗两级中放短波磁棒的配置下,肯定不会超过3v以上的性能,所以像山花c153这种收音机的收藏价值远超过使用价值,毕竟后者才几十元,而前者要600元以上。但是低压技术我认为不可以丢,毕竟是过去是一门实用技术,现代却是一种挑战。我从来都认为,耳塞机的收音机一定要用1.5v干电池,因为它不费电,而且保护听力着像也要小些音量,就算用叠层电池或锂电池也是为了减小体积,而耗电多的扬声器机器必须用锂电池经济方便,当然复古的除外。我发的贴子意思是想不到1.5v的山花被炒的太贵了。

网友(2021-04-18):
支持楼主!现在多台收音机的拥有者大部分是为了玩,只是一种爱好。现代1.5V收音机也只是一种特色机,不在是为了省电。搞单管机、矿石机的还有什么实用价值?不就是玩,怀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