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纸板做收音机外壳的?

楼主(2020-10-27):
喜欢大外壳收音机,家里实力不允许放大型台式机,那么可不可以用厚纸板,粘制大机壳的台式机,体积可以按自己意志来,大扬声器走起,然后是采用小机壳大功率的机芯按装进去,可以用交流电听调频,直流电听调幅,外壳用多张厚纸板粘成7mm厚以免变形,外面再喷漆或者粘上壁纸或蜡纸,尽量做的复古。
       机芯最好有大拉线盘的那种。

网友:
纸板做收音机外壳,大扬声器走起?

网友:
记得辽宁无线电五厂的天鹅TE-T71就是纸板外壳,电位器和调谐都是大论直拨。

网友:
看这意思楼主没做过音箱

纸板没强度 没刚性  做音箱弄不好再共振 就没法听了

音箱用高密度板 再加加强筋 再灌沥青  加配重。。。

你想纸板能行吗?

网友:
厚点的硬纸板应付2寸小喇叭问题不太大

网友:
纸壳一个是强度不行,无法形成刚性的音腔。另外纸壳怕潮,还得表面做防潮处理。做个临时的机壳可以,想做与喇叭共振发生的音腔,估计效果好不了。

网友:
有见过这样的收音机,很贵

网友:
做好后涂环氧树脂,可以的

网友:
        只有好不好,结实不结实,没有行不行,想到了就去做,做出来你就会发现问题,再解决问题,不断改进,不断完善。有人说用棉布做鞋底行不行,很多人会说不行,棉布太软了,但可是过去用麻绳纳鞋底的千层底,就是用棉布加浆糊组成的,也穿好久。

网友:
用密度板到家具厂加工,回来组装效果比较好。

网友:
        如果不说做音箱,就说做收银机外壳,本坛有个纸壳党经常用纸壳做收音机外壳,有模有样,纸壳容易加工,实现得快,可是这个纸壳党好久都没来了,不知为什么。

网友:
我所在公司分部向非州出口的座台音响全纸板.塗漆与塑料质感一样.声音与塑板相差无几

楼主:
一开始我是想用槊料板用胶粘一个外壳出来,或者找木工做个三合板的,后来看来厚纸板后,我就想如果三层厚纸板粘成一个,那么也会很坚固的,并且容易加工。

网友:
音量不大时应该可以。外皮用竹纹或木纹贴纸,贴纸本身较硬,有茶叶盒就是这样的。但也要花不少功夫,也要一些工具,这样还不如用木板,一次付出一次到位,质量和效果一步达标,何乐不为呢?
任何替代方案都是缺点多于优点,否则都用该方案了。替代只是临时、应急、样机…。这是正常逻辑。

网友:
纸板就算了,我感觉石膏板好过木材,那个音响效果应该不差,而且好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