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简单的I2C屏,弄了半个月才完成!

楼主(2020-10-27):
看似简单的I2C协议,自己用FPGA原理图(数字电路)居然弄了半个月才完成,为了这个玩意动用示波器观察51单片机控制I2C屏波形,通过前后对比才弄对!和SPI相比这玩意看起来原理简单,实现起来却不容易!

网友A:
FPGA大佬收下我的膝盖
Arduino驱动这个只需要一个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GA大佬收下我的膝盖
Arduino驱动这个只需要一个库啊

这些都是有C驱动程序的,但是使用数字电路只能自己写了

网友:
唉,都不知道怎么说你了。
哪买的?商家没提供驱动程序?就算没,规格书总有吧。
就算买的那个店既没规格书也没提供驱动程序,网上也有大把同规格的,弄过来一看,搞清楚了时序。
不管你是用什么驱动,哪用半个月?半小时都用不着。

网友B:
认真看了下,LZ 是用 FPGA 做了个 I2C 主机,然后和 OLED 通信是吧。

这个的确怪不得商家,正常都是单片机的程序,I2C 主机要考虑的完全不在同一个层面

网友C:
显示屏通信有I2C和SPI,tb搜看到了是4针和7针连接,常用的LCD1602 液晶显示屏是16针连接并口通讯,这么多名堂,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认真看了下,LZ 是用 FPGA 做了个 I2C 主机,然后和 OLED 通信是吧。

这个的确怪不得商家,正常都是单片 ...

对啊,那些驱动一般商家都会提供,但是我这个没有办法,要自己来!

网友D:
一直想学FPGA,但感觉大材小用,好象想到的东西都配不上用它,没目标学不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啊,那些驱动一般商家都会提供,但是我这个没有办法,要自己来!

其实标准的 I2C 主机代码也是有的,只是需要你再设计一个接口出来(例如并口),来供其他单元通过 FPGA 往 OLED 里显示东西。
这个过程的确挺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直想学FPGA,但感觉大材小用,好象想到的东西都配不上用它,没目标学不下

一直尝试学 FPGA,最后终于学懂了 CPLD 的路过...

网友E:
IIC 作单主机的话简单,做从机的话不简单...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显示屏通信有I2C和SPI,tb搜看到了是4针和7针连接,常用的LCD1602 液晶显示屏是16针连接并口通讯,这么多 ...

可这止这些,

有4位并口,8位,16位 传输的,俗称 MCU屏.

IIC 和 SPI 你知道了..

中高分辨率的彩屏还有 RGB,LVDS,MIPI 接口.

~~~
以前维修直板手机经常有些手机买不到原厂屏,找代换屏,甚至改屏定义飞线的..
各种引脚乱得很,至今还有几百片的库存,亏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这止这些,

有4位并口,8位,16位 传输的,俗称 MCU屏.

谢谢,孤陋寡闻了,这么多连接形式,看帖子知道有的维修或DIY用旧手机屏,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IIC 作单主机的话简单,做从机的话不简单...

从机不难啊,需要第9个脉冲发应答信号,和检测开始和结束信号,能比主机难多少?

网友:
FPGA搞这个真没前途,毫无优势

好东西用错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