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恒流、恒压、浮充,三阶段充电图片

楼主(2020-10-27):
充电器是明纬S-350-27开关电源改装的电压0--90V、电流0--10A的可调稳压电源,根本就没有恒流、恒压、涓流充电的构思,自然而然就充完了一组54.6V的锂电池组。
这样充电是否为三阶段充电?

本坛发图片限制太严,图片小可接受,图片数还限制,大容量存储时代不可思议。

1、恒流充电阶段
2、恒流转恒压之中
3、恒压转涓流,图片张数到了不能传了。
4、涓流后充电电流为0.

网友A:
三段式充电有两个恒压阶段,第一个是比较高的,大约是每个电池14.5 V,之后再转低恒压,大约是每个电池13.8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段式充电有两个恒压阶段,第一个是比较高的,大约是每个电池14.5 V,之后再转低恒压,大约是每个电池13.8 ...

谢谢!没看到过此电路图,有电路图吗?提供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段式充电有两个恒压阶段,第一个是比较高的,大约是每个电池14.5 V,之后再转低恒压,大约是每个电池13.8 ...

是这种理论吗?,有理论没充电器。我买的几台电动车充电器都没发现你给出的条件的模块。

三段式充电方式是目前比较常见、应用比较广泛的电动车充电方式。这种充电方法能够有效提高电动车充电效率,并有效保障充电安全,延长电动车电池的使用寿命。
三段式充电在充电起始阶段,用限流充电,也称为恒流充电;在充电中期:改为定压充电;而在充电后期:也是定压充电,但定压值比中期降低了一些,称为涓流充电,也称为浮充,在这一阶段,还可以采用脉冲模式。

方法/步骤
1.        三段式充电方式是目前比较常见、应用比较广泛的电动车充电方式。这种充电方法能够有效提高电动车充电效率,并有效保障充电安全,延长电动车电池的使用寿命。
三段式充电在充电起始阶段,用限流充电,也称为恒流充电;在充电中期:改为定压充电;而在充电后期:也是定压充电,但定压值比中期降低了一些,称为涓流充电,也称为浮充,在这一阶段,还可以采用脉冲模式。

2.        如下上图所示,1是充电状态轮换电流检测比较器,2是充电电流限流检测反馈放大器,3是电池电压检测反馈放大器(基本基准电压为第三阶段涓流充电恒压值)。

3.        3
下面来简单说一下三段式电动车充电器工作状态的转化条件:
(1)充电电流>基准电流1,进入第一阶段电流:
充电电流=基准电流2>基准电流1,进入第一阶段
基准电流1<充电电流<基准电流2,进入第二阶段
(2)充电电流<基准电流1,进入第三阶段

4.        4
需要说明的是,
1、各控制信号共同作用的结果,控制开关电源振荡脉冲的宽度即开关管的通断比,通断比越大,输出电压高,充电电流就大。
2、阶段的确定,是预先设定,赋值给电压比较器,充电电流或充电电压都是通过取样,并与电压比较器的赋值进行比较,通过电压比较器的输出改变电压负反馈量的大小,去控制输出电压。不同的电压负反馈比例和电流负反馈量结合形成不同的充电阶段。
3、第一阶段电流反馈起主导作用,实质是限流(恒流);第二阶段电压负反馈和电流负反馈共同作用,主导作用由电流负反馈转向电压负反馈第三阶段电压反馈起主导作用。后两个阶段实质上均是恒压阶段,差别是第三段的恒压值低于第二阶段的恒压值。
以上是三段式电动车充电器的基本原理,在日常多多接触,大家都会对其中的原理深入了解。
END

网友B:
你这个是两阶段充电器,先恒流后恒压,没有转低恒压的浮充阶段,充锂电池是可以的。

网友A:
网上找来的,您看看。
普通三段式充电原理

普通三段式铅酸蓄电池充电器,充电过程如下:
① 恒流充电阶段,充电器充电电流保持恒定,充入电量快速增加,电池电压上升;
② 恒压充电阶段,充电器充电电压保持恒定,充入电量继续增加,电池电压缓慢上升,充电电流下降;
③ 蓄电池充满,充电电流下降到低于浮充转换电流,充电器充电电压降低到浮充电压;
④ 浮充充电阶段,充电器充电电压保持为浮充电压;

    第一个重要参数是涓流阶段的低恒压值,第二个重要参数是第二阶段的高恒压值,第三个重要参数是转换电流。这三个重要参数与电池数目有关,与电池的容量Ah 有关,与温度有关,与电池种类有关。为了方便大家记忆,下面以最常见的电动自行车(三块12V串联的10Ah电池)所用的三段式充电器为例简单介绍一下:
         首先讨论涓流阶段的低恒压值,参考电压为42.5V左右。此值高将使电池失水,容易使电池发热变形;此值低不利于电池充足电。此值在南方要低于41.5V;胶体电池要低于41.5V,如在南方还要低一点儿。这个参数是相对严格的,不可以大于参考值。
        其次讨论第二阶段的高恒压值,参考电压为44.5V左右。此值高有利于快速充足电,但是容易使电池失水,充电后期电流下不来,结果使电池发热变形;此值低不利于电池快速充足电,有利于向涓流阶段转换。这个值虽然没有第一个值那样严格,但是也不要过高。
        最后讨论转换电流,参考电流为300毫安左右。此值高有利于电池寿命,不容易发热变形,但不利于电池快速充足电;此值低(对外行)有利于充足电,但是由于较长时间高电压充电,容易使电池失水,使电池发热变形。特别个别电池出现问题时,充电电流降不到转折电流以下时,会连累好电池也被充坏。给出的参考值有一定范围,正负50毫安甚至100毫安都是允许的,但是不允许小于200毫安。
         目前,市场上出现了很多高恒压值为46.5V、低恒压值为41.5V、转折电流大于500毫安的反激式廉价充电器。
        如果是四块12V电池的充电器即48V充电器,前两个参数为前述电压参考值除以三乘以四。高恒压值为59.5V左右、低恒压值为56.5V左右。电池如果比10Ah大,将第三个参数电流值适当增大,例如17Ah电池可大到500毫安。
       同理,如果是二块12V电池的充电器即24V充电器,前两个参数为前述电压参考值除以三乘以二。高恒压值为30V左右、低恒压值为28V左右。

网友C:
我现在对锂电池充电  5AH用0.5安  10AH用1安  恒压恒流充!效果比快充好一点!

网友D:
铅酸电池才需要三段充电法。
锂电池最后充电满都是到最高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两阶段充电器,先恒流后恒压,没有转低恒压的浮充阶段,充锂电池是可以的。

谢谢你的回复!

      以单只6串12伏的铅酸电池为例,如果按你所说,如用限制1/10安时数电流(恒流)10小时充电制的14.1V稳压电源对其(失电的电池)充电到充满,该充电过程不会出现恒流、恒压、浮充,三阶段充电过程?而我说这过程它死都死不掉,必须经过的过程。铅酸电池自身的特性就如此,虽然充电器可以设定三阶段充电临界点,但充电器还是按自然规律在充电。裁缝是按人的身高做该人的衣服,不是做好衣服决定该人的身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找来的,您看看。
普通三段式充电原理

谢谢!
      很好的一篇文章,铅酸电池充电的确如此。单个2V的铅酸电池恒压值2.35V就可以(也是人对此电池的认知而定的)2.45V也是人定的,48V电池组=2.35x6x4=56.4V和2.45x6x4=58.8V为浮充电压都可以。我长达几十年对220V电池组的维护,从铅酸电池组到镍铬电池组镍氢电池组铅酸免维组锂电池组都有历史,使用了近20年的铅酸开口电池组,电池老化了单只2v的铅酸电池浮充电压在2.75伏,那怎么办要不要用继续使用,每季一次的深度充放电就做些纸上文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铅酸电池才需要三段充电法。
锂电池最后充电满都是到最高电压。

谢谢!
   锂电池的确如此,自放电看不到,我的13串3.6V锂电池充满了54.6V没充电电流了,没充电器充着单独放在那里也是54.6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对锂电池充电  5AH用0.5安  10AH用1安  恒压恒流充!效果比快充好一点!

谢谢!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以单只6串12伏的铅酸电池为例,如果按你所说,如用限制1/10安时数电流(恒流)1 ...

我的意思是两阶段充电器可以充锂电,铅酸电池才考虑用三阶段充电。充电器的前两个阶段比较容易自然实现,就是恒流限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两阶段充电器可以充锂电,铅酸电池可考虑三阶段充电。充电器的前两个阶段比较容易自然实现, ...

谢谢!
如48V水电池组,2.35V(2.45V)x6x4(4只)=56.4V(58.8V)恒压恒流源充电。三阶段就会出现。充满是时间问题了。56.4v\58.8v都可定为充电电压,那是每各人各对水电池的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如48V水电池组,2.35V(2.45V)x6x4(4只)=56.4V(58.8V)恒压恒流源充电。三阶段就会出现。 ...

你这说的还是两阶段充电,第三阶段需要降低充电电压,一般是检测充电电流降到一定值后进行转换。看下7楼的充电曲线图。

网友E:
三段式充电的第三个阶段也是恒流的,电流很小,但不会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段式充电的第三个阶段也是恒流的,电流很小,但不会是0

看你充什么,就是接近0.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很好的一篇文章,铅酸电池充电的确如此。单个2V的铅酸电池恒压值2.35V就可以(也是人对此 ...

我发现你有点老眼光看新问题。(原谅我的鲁莽)

一般这种三段式充电器,都是用于电动自行车电瓶,而这种电瓶和你以前用的电瓶是有区别的。你以前用的电瓶充电损坏的多吗?损坏的情况如何?
而电动自行车电瓶很大一部分都是失水过充电涨包损坏的,原因就是充电时电瓶电压达不到转换电压,一直在第2段充电,过充了。

用普通工业稳压电源充电瓶,由于电瓶亏电厉害,充电电流较大,会大于电源的额定电流,电源会保护,也就不能充电了。用同样额定电压,额定电流的开关电源和充电器,一个过载保护了,一个可以充电(限流)。

那为何要第3段呢,如果没有第3段,就充不饱(尽量充饱才用更长的时间)。而其他地方用电瓶没必要充饱。
电瓶自行车用电瓶体积小,密度高,水少(没有流动的水)。

用3段式充电,就是要安全充饱,如果用普通开关电源充电(有限流的),会大大缩短使用寿命。

网友E:
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是和普通的(水电池)有很大的区别,充放电要求,和使用环境都差别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是和普通的(水电池)有很大的区别,充放电要求,和使用环境都差别很大

谢谢!
我充的是锂电池。
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我是长期浮充,一秒不停地浮充。放电也有存在。电压250V400Ah。

网友F:
你前面一直在讨论铅酸电瓶,怎么一下子又说锂电池了。锂电池没有要3段式啊!
锂电池充电对极限电压要求非常准确。过充,就会影响寿命。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充的是锂电池。
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我是长期浮充,一秒不停地浮充。放电也有存在。电压25 ...

锂电池充电就简单多了,有保护板,想过充,你也充不进不是。一般的,锂电池,先恒流,转恒压,然后电流为0,结束了,没有第三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前面一直在讨论铅酸电瓶,怎么一下子又说锂电池了。锂电池没有要3段式啊!
锂电池充电对极限电压要求非 ...

不好意思美人鱼头像,他们说电动车水电池三段式充电器改锂电池充电器的一些是是非非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锂电池充电就简单多了,有保护板,想过充,你也充不进不是。一般的,锂电池,先恒流,转恒压,然后电流为 ...

是的,谢谢!我是在关于水电池充电器改锂电池充电器,网友们对三段式充电器改造后对充锂电池的影响事件。恒流恒压二阶段时期,不就是一电流反馈型的限流恒压电源在充电,不停地提到其三段式充电是充电器的核心技术。这算的那门子核心技术。当然在涓流期加入脉冲修复充电的也有,不在电动车随车标配列。

网友G:
恒流充电阶段,会根据时间判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恒流充电阶段,会根据时间判断吗

     我的48V13串三元锂电池,用3A电流54.6V稳压值充电,从40V充电到54.6都是3A电流,54.6V电流3A充不久(几分钟吧)就稳定54.6V电压, 电流就开始下降从3A降到0.1A以下,时间4、5十分钟结束恒压,充电完成。和时间没直接关系和电流是直接关系,恒流充电时间最长。注意48V13串三元锂电池在这个电压下充电,是不会启动锂电池保护板的过压保护动作,锂电池脱开充电器应该有54.6V最少也是54.5V多,如果充电电流为零了脱开充电器没有54.6V或54.5V多充电器恒流过程中有过压电压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