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亏电 为什么用别车电瓶打不着

楼主(2020-10-28):
6年多的长安车。一次外出,坐车里面等人。把手机插在点火器上面,无所事事看手机。结果,一发动,不着车。。结果只有请一位朋友开车过来。

两车之间,用导线连接电瓶,他的车发动机也开着。我的车几次钥匙,就是不行,连仪表盘都随着灭。最后,还是用牵引绳拉动一下车。才解决了。。

网友:
导线太细。

网友A:
连接线问题,接头接触不好

楼主:
大约6平方是专用搭车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线问题,接头接触不好

都是新的,那个大夹子。。我一直郁闷的事情。。

网友B:
多搭几分钟再打

网友:
可能你的电瓶拉低了电压,搭电正规操作负极要接车架

网友:
面包车自己一个人都能推着了,挂空档推门边,上车挂档就着了,干过很多回了

网友:
搭好线后,另一辆车启动,踩油门充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约6平方是专用搭车线

要6平方以上,而且不能太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6平方以上,而且不能太长。

不长,2,5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搭几分钟再打

以后就注意了。心里明白,是电瓶旧了。

网友:
连接电阻太大-----原因,线有点细;夹子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约6平方是专用搭车线

才6平方啊,我用315焊机的电缆做了个,够带劲,虽然自己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