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N6电子管问题

楼主(2020-10-28):
新手,前段时间从朋友处收了台推挽机,用的的6N6\6p3p\5U4等管子,翻了一下旧帖很少见到使用6n6的管子,到底这管有啥特色和不足呢?

网友A:
反正是好管子 。这管子没有可以替换的。所以对于不会用的人来说 把它说的一无是处。对于会用的人来说这管子比啥子进口管要好多。别拿12BH7比 ,12BH7根本就比不了这管子

网友:
6N6电源调整常用管

网友B:
低内阻双三极管,容易和12BH7混淆

网友:
有种说法,6N6相当于两个6N11并联。

网友:
这管高不成低不就。要是做成高压的应用范围就很广了。前些日子想选点管子代用007耳放管,结果国产的就没有代用的。

楼主:
这管是真没其他管可以代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管是真没其他管可以代用

应该反过来说,这管是啥管也代用不了的管子。

网友C:
这管子可以作推动管,我有不少T级的,不过不太喜欢它外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管子可以作推动管,我有不少T级的,不过不太喜欢它外形

我也收了两对做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是好管子 。这管子没有可以替换的。所以对于不会用的人来说 把它说的一无是处。对于会用的人来说这管子 ...

我对电子管不太懂,但在朋友家听完就喜欢上了,后来朋友升级了,原来这台我就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内阻双三极管,容易和12BH7混淆

真不太懂,看很多帖说可以加转换头代换,但和卖管子的聊说不能代用。。。。。。。。

网友:
6N6应该是双三级管里面比较全面的,各方面都不错。

网友:
中国的拇指管,几乎都是仿制苏联的。所以,很多参数是做为仿制和维护苏联设备用。拿欧美管来比对,本身就不科学。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不太懂,看很多帖说可以加转换头代换,但和卖管子的聊说不能代用。。。。。。。。

12bh7典型工作点(没记错的话阳极250v)可以不改变周边元器件用6n6直接代换,代换后各点电流电压均跟12bh7一致,当然灯丝必然要改一下接法的。

网友:
6N6在普通功放中,确实用得少,主要是自身的放大增益比较低。

网友:
6N6是一只非常优秀的管子,低内阻、高跨导,特性曲线也不错,可以设计出动态范围大、输出信号幅度大的音频驱动级。低内阻可以让高频响应非常优秀,非常适合现代音源。

网友:
这管子内阻低 低压特性好 灯丝对阴极耐压正负200V 线性特别牛B 。这些特性会处理电路的都懂到底有多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