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柴可夫斯基看帖】

楼主(2020-10-28):
小号的已做好.
中号的不好做.
没有现成的材料.
只能做内径10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很漂亮呀。谢谢啦。

另送4套套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距是5mm但是离底边5mm不是离台阶位置5mm,让您费心啦。

小号的就是5毫米.
完全正确.
勉强做了1只大号的.
请问孔距是多少毫米?
明天白天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距是5mm但是离底边5mm不是离台阶位置5mm,让您费心啦。

中号的铜套有1个做的不太好带顶丝的那个.
大号的铜套只做了1个.材料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啦,您这个就是自己做的小车床吗?我看这个工具还可以自己绕制蜂房线圈,您可是又暴露了新的技能, ...

小车床.长350mm.高220mm.
做小零件还行.
大了可不好办.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车床.长350mm.高220mm.
做小零件还行.
大了可不好办.

您这小车床长度才350mm?怎么看都不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这小车床长度才350mm?怎么看都不止啊。

不用电焊.无焊接.
全部螺丝紧固.

网友:
看来买最小的加工小玩具也就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这小车床长度才350mm?怎么看都不止啊。

其实还能再小一点.
长260mm.宽120mm.高180mm.
不想折腾了.
加工90mm的工件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