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电报警器

楼主(2020-10-28):
想用运放做一个感应220V 50HZ的近电报警器,不知道前级直接用RC电路是否合理,请大神门指点一下。

运放采用的LM358,前级输入用的RC滤波电路,想滤除其他波形,只保留50HZ频率,是否合理??
另外想问一下,运放一般取放大多少倍数合理呢?  纯属新手菜鸟,请大家多包涵

网友:
天线接入部分最好用场效应管,加双向二极管保护。天线要面积大些。不想自己做也可以,TB上有成品

网友A:
正输入端的偏置电流来自哪里?对地总要接个电阻吧

网友:
早在上世纪90年代,铁路电气化建设时期,铁路上就有一种电子表,发给每一个参加电气化建设的人员,只要在带电的铁路2万多伏牵引线路下面行走,手腕上的手表就会发出警告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输入端的偏置电流来自哪里?对地总要接个电阻吧

什么意思?不明白,麻烦详细赐教一下,谢谢。

网友B:
输入部分用个50HZ谐振回路,过滤一下。电感也是偏置通路。

网友:
很简单,三个9014复合起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部分用个50HZ谐振回路,过滤一下。电感也是偏置通路。

RC电路根据公式计算,电阻20M,电容168PF左右,截止频率大概50HZ,应该满足要求呀

网友C:
两个9014搞定的事,搞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9014搞定的事,搞这么复杂

用9014管,怎么个接法呢?

网友D:
输入阻抗不太够吧,感应效果会好么?前端还得加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阻抗不太够吧,感应效果会好么?前端还得加电路吧。

搭好电路,试验了一下,输出完全没有变化,不知道怎么改前级。

楼主:
您发的电路,是接触式的,想做的是有一定距离的非接触式那种近电报警器,距离大概2米左右。

网友D:
220V 用不着2米就报警吧?这个感应电压非常小,不是简单的电路能搞定的。还如不用热释红外放在有220V电的区域,探测到人靠近就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0V 用不着2米就报警吧?这个感应电压非常小,不是简单的电路能搞定的。还如不用热释红外放在有220V电的区 ...

这样子的话,终端侧需要装多少设备啊?想要的是便携式的近电报警器,离电源大概1-2米左右就提示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