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烧坏了!

楼主(2020-10-28):
电阻烧坏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烧坏了!

网友:
烧电阻只能是过流了,查一查后级是不是有短路了,

网友:
4楼是正解!!!

要是只换个电阻........

网友:
没有修理价值了,二手电源超便宜

网友:
保险电阻烧了检查;整流桥,开关管,滤波电容。

网友:
有短路或元器件击穿。

网友:
恕我直言,楼主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电阻烧了的话还是不要维修了,这种开关电源很便宜,买一块好了。

网友:
物理上的,电流热效应!

网友:
不会的我们,维修还是有必要的,有时并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

网友:
开关电源板,检查外围电路元件,有短路才烧这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