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表显示问题-线性问题

楼主(2020-10-28):
遇到这样一种情况,想不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今天看到了这贴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6,500型表,也发生在10V档,应该和案例二类似吧。

案例一:MF79,电阻档在刻度20以后,即:0-20之间,线性很差,如果在20附近显示精度正常那么沿着0的方向误差会越来越大,8%都是有的。看到坛友也说过同样的问题,以为是刻度盘的事,就把南京表都出了。(电压测量没有发现线性的问题),随后的500型又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如下:

手头的500-HA万用表,用直流10V档测量1.5V很准。但是8V-9V误差在一格左右。比如:8V,500型显示为7.8V,要说也没有超出2.5%的额定误差,但是电阻档也是没有线性度的问题。

重点:线性度不好只出现在了某个测量功能上,如果是表头问题,应该不会只体现在某个功能的测量中。难道真是刻度导致的?求解。谢谢~

网友:
自己画个刻度盘,刀刀压线

网友:
我估计案例一的情况是这样的:遇到的实际只归结为一个问题,就是表头线性问题。至于你说的0~20欧区域误差超标问题,可能是你误解了指针万用的额定误差所致。因为指针万用表的额定误差是以刻度弧长来计算的,而你这里用测量的阻值来算误差。

由于判断误差的标准有误,案例二的情况也不能说明多少问题

网友A:
我最近收了一块2001年出厂的冲牌360指针表,3-5级表。好神奇,10v直流档,9伏测得9.1伏,但是1.2伏得镍氢只测得1.0伏。中心阻值20欧姆很准压线,30欧就测得33欧了,60欧测得70欧了,10欧测得9.2欧。基本就是电流电压满度很准,左边3格没法看。电阻中心值很准,左边偏大右边偏小。真是神奇,没法修正,而且完全符合出厂标准:以满度百分比和电阻中心值误差为标准检验。以上数据都是与9808胜利数字表对比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收了一块2001年出厂的冲牌360指针表,3-5级表。好神奇,10v直流档,9伏测得9.1伏,但是1.2伏得镍氢只 ...

就是这个这样。并非表面看上去的那么简单。 。如果是表盘印刷裁剪问题,那么肯定是影响一批次的,而且每个刻度会出现同样的问题。而事实上只是某条测试刻度这样。可能这个问题只有做表的人才知道。

网友:
5楼的情况正正就是表头线性稍差一些、但符合出厂规范的表现,而且很典型。

正如4楼网友所言,用指针表就不不能期望刀刀压线。。。。有强迫症的还是玩数字表为佳,呵呵

网友:
另外,5楼所说的用10v档测电池,得到测量结果很不堪。但别忘了,这种测量做法是不规范的,因为指针表应使用合适的档位去测。

网友A:
确实。规范要求电压电流用近满度测量,电阻近中心阻值测量。不过其他表没这么大误差,10伏测电池只看到估计值误差,刻度值还是准的,这个表实在有点离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规范要求电压电流用近满度测量,电阻近中心阻值测量。不过其他表没这么大误差,10伏测电池只看到估计 ...

谢谢朋友,刚刚又仔细看了下朋友的描述。不过朋友的表和我的不大一样,我的只有某个刻度或某个档有这样的问题。。 ,更有意思。

网友A:
其实就是以电压刻度10等分为例,左边格线性太差,表针全部偏左,越接近左端越厉害,结果就是左边3格测电压电流读数偏小,而电阻偏大,误差可以大于20%。中间往右开始差不多,满度就准了。电阻大概是以中心值校准的,结果中心值往右就逐渐开始读数偏小了。总之,就是表头线性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以电压刻度10等分为例,左边格线性太差,表针全部偏左,越接近左端越厉害,结果就是左边3格测电压 ...

嗯有可能 ,我也以为有如下可能的因素:
1-表盘裁减,安装偏离中心。例子:一块老MF79表盘居然比有机玻璃外壳还大,安装完成之后,中间凸起,并偏左。
2-个别的表头线性和表盘不匹配。
3-表盘制作问题。核心体现在某条刻度首尾段不能兼顾,或某条刻度的某段突然间变得不准。(这个就是我觉得有意思的地方。也是我发此贴的原因,毕竟表盘应该是统一制作的吧?)
4-因为标准刻度本身就不是线性的,所以在不同位置,如果表针移动1mm距离,体现在首尾端的误差值就会大相径庭。

当然,问题表无论如何都是表的制作工艺误差太大导致的。能得到一块好表也需要运气。 ,我现在手头留的三块表是这样的:
一块95年的色环MF10经过维护,无论什么测试无比准。
一块96年的500型的内磁表经过调整,除了上面所描述的10VDC稍差,电阻电流档精确度令人很满意。
一块MF82,经过维护和调整除了1k档大阻值误差达8%,其余调整精度正常。看了下,这1K档和电流档的电阻是共享的,懒得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有可能 ,我也以为有如下可能的因素:
1-表盘裁减,安装偏离中心。例子:一块老MF79表盘 ...

(这个就是我觉得有意思的地方。也是我发此贴的原因,毕竟表盘应该是统一制作的吧?)不一定,考虑表头线性的离散性,厂家会有不同的表盘来应对不同的线性离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我觉得有意思的地方。也是我发此贴的原因,毕竟表盘应该是统一制作的吧?)不一定,考虑表头线 ...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表盘之间将是没有互换性的。也就无需再去想为什么会出现各种匪夷所思的误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表盘之间将是没有互换性的。也就无需再去想为什么会出现各种匪夷所思的误差了。

在一些老表中(如MF18)拿个圆规去度量表盘的等分刻度时会发现并不相等,这是厂家为线性问题采取的措施。厂家会把表头分类并做好几类看上去一样实质有差异的表盘进行分类安装。于是产品的精度得到保证。

网友C:
指针表,每一块都会天生带来这样那样的毛病。楼主的表很有代表性,即特殊性。一般的,指针表线性良好精度较高的刻度范围,在刻度的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这一段,所以选择档位就要让被 测值处在其中才能得到较准确的值。全程精度良好的也有,那样的成本在外磁表上要翻番,现代的内磁表(即被爱表人士称为垃圾表)线性普遍良好,即使从某宝上买的处理表,表头线性都不会让你失望。我说这话一定会遭到很多人拍砖,但事实证明要用发展的观点看待事物,不能总是认为过去的东西一定比现在的好,倒不如说那时人的务实态度值得继承。

楼主(2020-11-27):
引用 网友C:
指针表,每一块都会天生带来这样那样的毛病。楼主的表很有代表性,即特殊性。一般的,指针表线性良好精度较 ...

赞同北极兵老师的观点,突然因为兴趣开始关注从小依赖和信任的指针表,才发现居然和理想中的表误差有这么大,对于一些说法有强迫症的我是不赞同的,不是说我们要指针表和数字表去拼精度,到刀刀压线的地步,最起码它应该达到它能够胜任的精度。看这些表的问题,通过认真的调整和检测应该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当然也会带来时间成本的增加和价格的提升。。。。还有,就最近玩过的南京79表和上海4表的两种产品而言,我看到的是老产品的确用料实在,而上海4表90年代出的产品虽然材料成本低了,采用了色环电阻,但是精度和线性却是非常好的。

网友(2024-06-24):
两大高手过招,知识大比拼,认认真真一字不落从头看到尾最后还是一头雾水,坐等后续跟进!

网友:
只要表没有被换过表头,这类问题只需要对基本刻度进行线性度测量即可解决。大不了重绘度盘,总能解决。就是太麻烦。至于被做过手脚的表,另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指针表,每一块都会天生带来这样那样的毛病。楼主的表很有代表性,即特殊性。一般的,指针表线性良好精度较 ...

大概6-7年前买过一个MF47套件,表头内茨,有异物卡滞故障,处理好后测量线性度令人惊异的良好,从此对内磁表刮目相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概6-7年前买过一个MF47套件,表头内茨,有异物卡滞故障,处理好后测量线性度令人惊异的良好,从此对内 ...

内磁表磁路结构简单,磁场分布均勻,线性就好,而且重量轻耐震,成本低,优点多多,所以是否外磁我都放到次要位置,只要线性好才是真in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