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燕B321上手体验感受

楼主(2020-10-28):
    据说海燕B321的中波灵敏度非常棒,而且声音好听,因此在心里种草了很久。近日有机会收得一台成色不错的B321,来体验一下20厘米磁棒的威力,看看0.2mV/m的灵敏度指标到底有多强悍!
    拿到的机子比我预想中的要大的多,装上电池足足三斤重了,整整的一块大板砖十分压手。机身左侧是外接天线接口和3.5mm耳机接口(现在的耳机也可以使用,由于是单声道的插座,所以只有一边会响)。右侧有调谐、音量旋钮,波段开关和远近程切换开关,并没有设置短波微调旋钮。
    拨动调谐旋钮,一个个电台跃然而出,灵敏度果然没让我失望,增益真是太高了,弱台划过声音也是那么铿锵有力,AGC效果好,强弱台音量均匀。但发现此机频率高端空余过多,原机上的拉线微调电容已经被拉出过多,无法调整了,正好手头有几个微调电容可以换上去。
用一个少一个的拉线电容
    取出主板发现两个音频变压器的中心抽头被焊了一只6.2K的电阻,应该是后加上去的,断开电阻音质音量没听出变化,为了保持原样还是把电阻焊下来了,不清楚这个电阻有什么作用,请教一下各位老师。
    换上拉线电容,微调了一下中频,重新调整高低端覆盖,再统调一遍,灵敏度变得更高了。短波虽然只有磁棒天线,台也很多,而且不会像莺歌H203的短波那样串进来本地调频强台。

中频曲线
附上郑州白天用B321能收到的中波电台:
本地300kw的657实在是太强了,调到近程还是有轻微的过载阻塞;晚上电台更是多的数不清,一个连一个不带断的。

和DIY的红灯753电路复古版2P3来几张合影。
    其实这两台机性能并没有拉开很大差距,B321能收到的台2P3都能收到,一个不多一个不少,B321增益很高,收极弱台还是占优势的,可懂度更高,选择性也更好一些,20厘米的长磁棒和一级双调谐中放功不可没。B321声音听起来很暖,甚至有一些蓬蓬声,开大音量也没有失真,听着很是享受。

附上海燕B321白天和夜间的接收视频: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kyOTEzNjEyNA==.html
海燕B321和凯歌4B15的电路图:
B321和4B15很相似,前者比后者多了一个强信号抑制二极管,低放管加了下偏置电阻、温度稳定和负反馈电路,也是我选择B321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倒觉得海燕B321的灵敏度也不是很高,比不上凯歌4B15,我试过好几台都这样。

看来还是有点差距的,4B15我没有用过,我是看这两台机电路差不多,4b15的灵敏度参数是0.2mV,B321没有注明,感觉应该相差不大

网友A:
其实,我倒觉得海燕B321的灵敏度也不是很高,比不上凯歌4B15,我试过好几台都这样。

网友B:
你的扫频曲线底部真是窄,明显比753窄,好

网友C:
不知道怎么回事,广东这一个中波台也收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国联合设计的电路,

是的,电路不复杂但性能优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扫频曲线底部真是窄,明显比753窄,好

双调谐的优势还是挺明显的。矩形系数比单调谐好,不用参差调谐就能获得较宽的通频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怎么回事,广东这一个中波台也收不到。

不应该呀,拿到室外或者阳台试试。室内干扰太大加上钢筋混凝土的楼房结构,信号会减弱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应该呀,拿到室外或者阳台试试。室内干扰太大加上钢筋混凝土的楼房结构,信号会减弱很多。

用的是台式机,靠窗户都依然收不到任何电台,全是噪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双调谐的优势还是挺明显的。矩形系数比单调谐好,不用参差调谐就能获得较宽的通频带

我一直想入一个海燕B321,但是看它的波段切换键,怕容易坏,海燕B321的灵敏度看来是可以吧,比一般的7管机要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想入一个海燕B321,但是看它的波段切换键,怕容易坏,海燕B321的灵敏度看来是可以吧,比一般的7管 ...

是容易接触不良,一般注入点酒精拨动几下就可以解决。B321是我玩过的几台便携机里面灵敏度名列前茅的,不知道中波能不能打平更高级的牡丹941和春雷3p2。

网友:
这个海燕声音不错

网友:
音量电位器开机的啪嗒声很带感

网友:
一头太沉容易脱手掉地上。只有红旗502在左边做了提手,塑料质量又不过关。

网友:
引用 网友E:
B321的灵敏度有0.2mV/m?是信噪比6dB下的灵敏度?感觉达不到。
对比过这两个机器,相同信噪比下,B321灵敏 ...

觉得你讲得正确,联合设计的六管机,好像只有凯歌4B15(4B15-A)中波灵敏度能达到0.2mv/m,其他的都达不到,海燕B321的灵敏度只能说在一般稍微偏上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B321的灵敏度有0.2mV/m?是信噪比6dB下的灵敏度?感觉达不到。
对比过这两个机器,相同信噪比下,B321灵敏 ...

以后有机会要整一台941了

网友:
两个都不算是全国联合设计电路,只是用了联合设计的一些元素,例如电容耦合双调谐中周(TTF-2-7/TTF-2-8),4B15的中波垫整电容285P,本地远程开关等,4B15的选择性理论上要好一些,因为二中周用的是TTF-2-1,B321用的是TTF-2-2。

网友:
中波能收这么多台,真的不错

网友:
很有感觉的收音机,2P3也不错

网友(2024-02-21):
好漂亮的收音机

网友:
有b321和4b15机芯,经试听感觉灵敏度都差不多少。

网友:
B321音质好,调谐手感好,4B15灵敏度稍高点。

网友F:
B321最大缺点就是机壳太脆了。固定螺柱极容易断裂。

楼主:
引用 网友F:
B321最大缺点就是机壳太脆了。固定螺柱极容易断裂。

是的,机壳脆,电池仓也容易坏

网友:
这机啥都好,就是太重了,不知为啥这么重,然后外壳脆,运输保存损坏的非常多,拉线板容易弯。

网友:
老收音机还是牡丹系列好。外壳结实耐用。我有一台7410,效果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还是有点差距的,4B15我没有用过,我是看这两台机电路差不多,4b15的灵敏度参数是0.2mV,B321没有注 ...

这两种收音机,采用电路基本上是全国联合设计的电路,差别不是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怎么回事,广东这一个中波台也收不到。

广东的中波电台应该有,例如:广东新闻台,珠江经济台,本地转播的中国之声等等...

网友:
本人认为,海燕B321和凯歌4B15接收灵敏度处于同一水平,都是普及型6管第一中频双调谐回路收音机,都有远/近程开关。我做过对比,在北京东五环外收听中波电台广播节目,能收到本地电台数量是14个,外省市电台数量在6个左右,灵敏度一致,基本不分伯仲。还和机器出厂前的调试水平有很大关系,有的机器中频明显听出有振荡啸叫问题,有的机器低音弱,有的就很好。其实两种机型都存在一些缺点,比如:度盘后板弯曲严重/电池盒/机壳易裂等早期原材料问题,但总体代表了国产三/四级收音机中较好水平,毕竟当年我们的主导思想是让广大人民群众都能听到党中央的声音和节约闹革命的目标。还有的机型把低放级做成来复式电路,让6管机发挥出7管的效果,牺牲了音质来满足灵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