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两个整流电路间的二极管用什么规格的替换?

楼主(2020-10-29):
这两路交流电整流后的电路用两个二极管连接了,原电路板看到是丝印66还是99的,都炸了,现在买什么规格的来替换呢?

还有下面这个应该是放电的电阻,应该是用于断交流电后放电的,应该用什么替换?我去淘BAO搜不到

补上原电路图,就是上在的二极管D112、D113

补充内容 (2020-12-1 13:29):
那两个二极管体积是长3MM,直径2.6MM左右的,另一个版本的相同电路上这个二极管型号是印着5D,我买 3A1000V的整流管太大了装不下啊,应该怎么换呢?这两个二极管把两个整流电路连起来什么作用呢?谢谢指教

网友A:
串联在供电电源线路上的,电流是必须保证的,大一些好!

网友B:
       德国的啥东东,二个二极管打个?是什么意思,极性又没错,早期的6A整流二极管用10A的二极管代替之。?二极管是定向二极管。后面的整流是受可控硅控制整流吧?可控硅画得像齐纳二极管。是齐纳二极管吧。万用表量变压器线圈是通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图是个安规电容0.22uf。。。。二极管可以用。1000伏。3安。高速二极管替换。

你好,是一个日本可调电源的板。60V 6A的,烧了我在研究怎么修

原贴在这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1#pid22596367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德国的啥东东,二个二极管打个?是什么意思,极性又没错,早期的6A整流二极管用10A的二极管代替之。 ...

你好,是一个日本可调电源的板。60V 6A的

原贴在这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1#pid2259636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在供电电源线路上的,电流是必须保证的,大一些好!

你好是可调电源拆下来的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1#pid22596367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是一个日本可调电源的板。60V 6A的

原贴在这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1#pid ...

    二个变压器用德文标示还以为是希特勒产品,原来是鬼子的东东。后桥修好D112、D113暂不接,前桥也坏了前桥也修好。上电(串灯泡)会是啥情况。

网友B:
    哥德巴赫猜想只是猜想提示下,量一量110V开关有问题或漏电造成倍压催惨D112‘D113少女二极管,电压高于前桥造成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德巴赫猜想只是猜想提示下,量一量110V开关有问题或漏电造成倍压催惨D112‘D113少女二极管,电压高于 ...

没看明白啊哥,倍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看明白啊哥,倍压?

假如开关会通路只是假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图是个安规电容0.22uf。。。。二极管可以用。1000伏。3安。高速二极管替换。

请问是220PF还是UF?220PF的安规Y电容搜不到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是220PF还是UF?220PF的安规Y电容搜不到啊

0.22uf,pf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0.22uf,pf太小了。

0.22UF的安规Y电容在T宝也搜不到哦

网友E:
二极管应该4007就行

网友:
收了几个这种电源10V35A的,想改成60V6A或者36v10A还没搞定,有问题多交流

网友:
莫非是220p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0.22UF的安规Y电容在T宝也搜不到哦

      有22nF的同式样的安规Y电容。

楼主(2020-12-01):
引用 网友A:
串联在供电电源线路上的,电流是必须保证的,大一些好!

请问这两个二极管串在这一个人个整流桥之间把它们连通起来是什么作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二极管应该4007就行

你好,我有两个这样的电源,一个版本用的是印着66或者99的二极管,另一个版本是印着5D的,体积是长度3MM,直径2.6MM左右的.我找了好久找不到这个型号是什么,上面有坛友说3A1000V的,但是这个比原来的大了5倍都不止啊装不下

网友B:
    照片照那么大,SR2100就可以,竖着插下去焊接。把220/110开关拆除,怎么这么恋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片照那么大,SR2100就可以,竖着插下去焊接。把220/110开关拆除,怎么这么恋旧。

我有个最小的FR207可以吗?我查了FR207是什么快恢复二极管。。。。我想请教一下你,这两个二极管为什么要连接两个整流桥呢?有什么意义?我看定义似乎是用肖基二极管,但我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片照那么大,SR2100就可以,竖着插下去焊接。把220/110开关拆除,怎么这么恋旧。

也不是恋旧,只是一直没时间,感觉这个日本的可调电源做工很好,想修好它,最近把烧坏的桥和MOS管都买齐了回来换,但是这两个二极管丝印找不到不知道什么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两个二极管串在这一个人个整流桥之间把它们连通起来是什么作用呢?

       从你给出的电路图看,这二个二极管不接入,二个变压器的电路至少轻载或空载能运行吧,如果能正常运行,再讨论接入二个二极管的接入。二个可能有一个存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你给出的电路图看,这二个二极管不接入,二个变压器的电路至少轻载或空载能运行吧,如果能正常 ...

你好,还没装那两个二极管已经可以正常启动了,就换了两上桥,那请问还装不装那两个管呢?它们在这里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还没装那两个二极管已经可以正常启动了,就换了两上桥,那请问还装不装那两个管呢?它们在这里起什 ...

     二个桥堆都在工作?一,量1.电压是多少?二,量2.电压?三,短接D113,在D112二端串同D112方向二极管及100W灯泡(白炽灯)开机,看下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个桥堆都在工作?一,量1.电压是多少?二,量2.电压?三,短接D113,在D112二端串同D112方向二极 ...

是的,而且也正常开机显示数值了,D102(型号是S1WB)我觉得是给待机电路供电的,D103(型号是D15XB) 应该是主要给转出部分供电的,不是十分懂。我之前发过车贴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1#pid225963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