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上问,关于50周和60周频率的电源变问题

楼主(2020-10-2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电源变压器设计公式感应电动势E=4.44f·N·Bm·Sc·10^-8 ,f是频率,N是匝数,Bm是磁通密度。Sc是铁芯截面积。或每伏匝数N/E=10^8/4.44f·Bm·Sc,我国电源频率为50Hz,该公式简化为每伏匝数No=450000/Bm·Sc,如果电源频率为60Hz,则该公式为No=375375/Bm·Sc,改为50Hz以后每伏匝数需要增加为450000/375375=1.2倍。如果原来是5匝/V,应改为6匝/V。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0V改成220V多数都是线径减半匝数增加两倍

你是弄变压器的老师  线径减半::载面积要减4倍

网友:
电源频率减慢了,需要更大的电感才能保持频率没变慢前的阻抗,所以要增加线圈匝数。

网友:
家电使用的变压器对频率 50hz 和60hz 没有什么影响 重新绕制变压器 不用考虑频率问题 只要增加变压器圈数就可以了 不用把简单的问题 搞的那么复杂

网友:
50与60Hz都是工频,区别不大,相同功率的变压器,频率越高体积越小,110V初级不能用于220V,必须重新计算重绕。原厂机变压器(成本优化,工艺优良)铁芯重绕可能不够。
还是买个相应功率110转220V电源,比较便宜。

网友A:
110V改成220V多数都是线径减半匝数增加两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权威啊,谢谢白版,非常感谢!
现在真的要担心窗口放不下了,呵呵

我的回答有点啰嗦,其实公式中唯一的变量是频率f,60/50=1.2,就这么简单。

网友C:
应该是 60/50=1.2% 线圈增加百分之二十 不是1.2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 60/50=1.2% 线圈增加百分之二十 不是1.2倍.

这样更明白-----------

网友:
不建议拆原装变压器。这工艺你做不到的。

网友:
大家有没有发现电子管德机的电源牛特别热?就是这个60赫兹的问题了.(就算接到240V档上),也一样很热,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加多初,次级线圈百分之二十圈数.(只能重绕).

网友:
110V插错220V烧毁的案例在各论坛屡见不鲜,所以建议改绕为初级220V(如果窗口空间足够),或另用铁心重新绕制(原铁心窗口面积不足),以保万全。

网友:
是的!我也是疏忽了,是截面积减半

网友:
每伏匝数增加百分之20还不够,因为频率降低后容量下降,用原铁芯的话每伏匝数还要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