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皇 HS-580B后级功放部分电路图纸

楼主(2020-10-29):
声皇 HS-580B后级功放部分电路图纸,分享给大家,方便维修,自己绘制,有不对的地方,请指出。  SWABDUV}W6(V4O5AKAOH9UX.jpg

声皇 HS-580B.pdf

网友:
非常感谢!费心了!

楼主:
电路都画出来了,机器还没修好,中点有负电压

网友A:
我怎么感觉Q7的基极和发射画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感觉Q7的基极和发射机画反了。

就是大佬,已更新

网友:
声皇的音箱音色相当不错

网友:
一看眼熟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路都画出来了,机器还没修好,中点有负电压

如果其他一切检测都毫无问题,管子正向数字万用表测无阻力变大,R13R14的对称性要5位的一致,如还

有中点偏移,可微调其中一个电阻使中点回零,最好找尽低阻的多圈电位器进行微调,但调好后要找到相

应电阻是头痛的事,串串并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其他一切检测都毫无问题,管子正向数字万用表测无阻力变大,R13R14的对称性要5位的一致,如还

有中点 ...

找到问题了,是q7,三极管损坏了。导致中点偏副压,现在又出现一个新的问题,Q3和Q4的B极电压点不对称。一个-0.89,一个0.81,请总理指点下,还是R13,R14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