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 Fi:开关式(步进式)衰减器无源音量控制

楼主(2020-10-29):
晶体管、电子管都能用,玩Hi- Fi高保真的就喜欢这个。

立体声2in,1出。

13755433[/attachimg

网友A:
与Hi- Fi没有关系。反而由于开关接触电阻,额外的接口电阻,增加的连线;损失颇大。
性能不及金属膜电位器。
又是一个超级大忽悠。

网友B:
20多级调节,这个切换开关不好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Hi- Fi没有关系。反而由于开关接触电阻,额外的接口电阻,增加的连线;损失颇大。
性能不及金属膜电位器 ...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多级调节,这个切换开关不好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Hi- Fi没有关系。反而由于开关接触电阻,额外的接口电阻,增加的连线;损失颇大。
性能不及金属膜电位器 ...

你搞Hi-Fi不考虑“无感”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搞Hi-Fi不考虑“无感”的问题吗?

电位器约不到一匝。
要考虑无感”的问题吗?
该步进电位器使用大量电阻(假设为高级金属膜电阻),每只电阻多少匝?焊接的连线同样有不到一匝,电阻的电感+连线无感,会比电位器电感小?
  没有无感”的问题吗?

网友:
这个开关原理是好的,只是要找到手感好的不太容易,用力太大的没意思,我截图的那个的原理也是开关加电阻,只是尺寸小点,开关部分是直接用的PCB,估计寿命也就那样,单纯的开关的如果能买到镀银触电的就好了,还有就是这个开关怎么能做个屏蔽罩?用娃哈哈稀饭的筒?

网友C:
如果开关质量可靠,寿命肯定大于普通电位器,普通电位器的滑片在碳膜上滑动,有点磨损就会有噪音,而且会出现双声道阻值不同的情况 ,远不如开关的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D:
1、3脚并联一个高阻值电阻,直至报废都不会有滑动噪声。

这个方法好

网友:
我还真没试过

网友:
正打算买个开关电位器呢,30送电阻,自己回来焊,这样就先听听,用个普通的电位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开关质量可靠,寿命肯定大于普通电位器,普通电位器的滑片在碳膜上滑动,有点磨损就会有噪音,而且会出 ...

傲世朋友你是正解 ,数字电位器起初的原型就是这样的。现在数字电位器已经大行其道了……手机,电脑,

家用电器电器,电视机遥控器控制都是数字电位器,

无人机遥控的也大多是数字电位器(据说还有部分遥控比例舵还在使用传统电位器)。

N=100,乃至N=1000都随处可见。

只不过我们发烧人早于数字电路之前就用上了这样的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