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个什么功放?

楼主(2020-10-29):
路过垃圾佬那里,没忍住又出手了。不知道是什么上的功放还有灯控,看图,两只环形自耦输出变压器,8个TIP35C ,应该是4个TIP42C(板子是残品)。没见过请热心的坛友指教 能提供电路图更好

网友:
星际  Bi..Bu.......Bi..Bu........

网友:
主电路板被砍去一半,输入部分没有了.

估计是接车后两个喇叭作为输入声源,无升压电源电路的【功率接续器】这么一种功放.

除重量很重这缺点,这种功放十分耐用.

网友:
并联推挽低阻输出升压推动高阻喇叭的反常电路

网友(2021-03-05):
这是执法或者救护车上的高音喇叭功放

网友A:
街上又驶过一串的完了完了完了声

网友:
这不是功放吧,估计是个音乐控制器,比如用音乐来控制灯光或是喷泉一类的东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街上又驶过一串的完了完了完了声

呵呵v 完了完了

网友:
描述形象

网友B:
头一次看到,好像不属于发烧音响板块的内容。

网友:
很想厂子里的应急广播系统,其中一部分。
自耦升压,供远距离传输。现场喇叭带自耦变压器。

网友:
救护车功放。我拆过。没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头一次看到,好像不属于发烧音响板块的内容。

首楼这个完全依靠车机功率推功放管放大电流,然后升压至喇叭阻抗.坚固耐用失真低.

我上面贴“主电路板被砍去一半,输入部分没有了“.是答错的,那是记忆中自己所在公司的电路。

那是个低电压高效电路,不是普通那种标准推挽。如图

网友D:
是不是定压功放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楼这个完全依靠车机功率推功放管放大电流,然后升压至喇叭阻抗.坚固耐用失真低.

我上面贴“主电路 ...

大功率的输出电路,在中国的警车里过去有这种电路,主要的优点是不需升压电路,能达到50-100瓦的输出功率。不但远高于BTL电路输出功率,而且稳定性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定压功放

不是定压功放,30--150W,是一个[功率接续器].没有一台汽车机推动,它本身只是后级不会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