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机磁带机改桌面音响

楼主(2020-10-29):
    有一台大众车机见图,由于有密码不能开机,10元拿下,就当折腾玩。网上查找资料,又买了读储存芯片信息的串口CH341A,读出并修改成没有密码。机器通电就可以使用了。捡了小音箱拆两只喇叭4欧姆10瓦80MM。还不错。一直想组合一下。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板子,搁置半年多。楼上搬家有一个松木板床,不要了,刚好有10毫米厚100毫米宽板条,于是捡了几根。电源用的是12伏5安得开关电源,在网上买的拆机电源,没有干扰挺好的又便宜大概是5元吧,几天时间手工做了一个桌面磁带机,可以听听磁带。可以听收音机。也算是废物利用,基本没有花几个钱,供交流学习。

网友:
利用的好,有了木外壳上档次,像收音头了

网友:
        改为桌面音响好,喇叭箱空间是否小点,听音效果怎么样。

网友:
这车机不错,逃跑上起码要500

网友:
改装的很好,废物利用了,

网友:
巧手一个,点赞!加分.

网友A:
车机除了搭铁(地线),还有B+和ACC线。楼主是怎么接的呢?关机只关ACC吗?因车机记忆电源不能断电。

网友:
这个车机 分飞利浦代工版本 和西门子代工版本  磁带效果好的是 西门子版本  收音机效果好是飞利浦版本
西门子播放磁带 味很耐听 飞利浦有点寡淡
飞利浦收音机 信号强 接收范围强 西门子的效果不理想
我有两种机器 听了5年比较出来的

网友:
支持DIY,做桌面音响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机除了搭铁(地线),还有B+和ACC线。楼主是怎么接的呢?关机只关ACC吗?因车机记忆电源不能断电。

接线地线外,有B+灯+和开关线,一起接的,开机搜一下。

网友(2023-05-07):
值得折腾一下的 学习了

网友:
有卡带有FM+AM,不错喔

早期的车机也带有密码了?用串口CH341A解锁,高手!

网友:
没玩过车机,听说车机使用要输入密码才能使用?耗电如何?需要配多大的电流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