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调压变压器

楼主(2020-10-29):
有时候看帖子,一般都用自耦变压器做实验,前些时候在本坛交易区买了几付CD铁芯,做了个多电压变压器,功率1200W,由于抽头过多,按1000W计算,空载电流150ma,有点疑惑,网上大多在100MA以下,1000W变压器空载才60na,我这变压器150MA,,心里没谱,想问下坛友,能不能用

网友:
楼主这变压器做得没话可说:挺刮!要空载电流小,在计算时减小铁心的磁感应强度10%-15%,即增加些每伏圈数就行。我在绕几瓦到300瓦变压器时都这么处理,绕好后空载电流都小于额定功率的7%。你这个空载功率只有33W,只占额定功率3.3%,应该很好了!

楼主:
高压:(10+10+10+10)*2电压到80V(3A),   (40+40+40)*2(2A)电压240V  6.5*4(5A)   12.6(5A

网友:
过度减小空载电流的后果就是铜损剧增(匝数增加了相应的线径就小,二者叠加造成绕组电阻增大),过犹不及,已经很好啦,经常小功率使用还可以,经常满载反而不如空载电流大一些

网友:
圈数少了,空载电流就大。

网友:
      重绕的双C铁芯变压器,150mA不大了,有一种情况是铁芯没夹紧,或者是装配时和原来的对的方向不一致,接口有缝隙造成的。

网友:
初级匝数过多,线径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