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BCL3000收音机的中短波,频率显示乱跳,是不是显示屏版坏了?

楼主(2020-10-30):
收听都正常,FM波段显示也正常,就是切换到中波短波后,频率显示乱了,但是调台收音也正常。

拆开外壳看看挺干净的,不会修,把显示屏版拆到另外一台正常的机上测试,出现同样的问题,应该是这块板不正常。

有哪位朋友碰到过这种问题?好修么?

网友A:
很简单的问题,干扰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问题,干扰所致!

应该不是干扰的问题,同一个地方,显示屏换到另外一台正常的机上,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B:
不妨用无水酒精(药房有卖)或WD40清洗剂分别注入两个波段开关一点,来回多拨动几次,一般可以正常一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妨用无水酒精(药房有卖)或WD40清洗剂分别注入两个波段开关一点,来回多拨动几次,一般可以正常一段时间 ...

试过了,也不行
换到别的机上也有同样的问题,基本确定是显示屏板故障,就是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这块板有FM和AM本振放大电路,估计是AM本振信号放大的那只三极管放大的问题,再不行就是牛屎块(BCL2000A-V2)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也不行
换到别的机上也有同样的问题,基本确定是显示屏板故障,就是不知道怎么修

电池没电了吧。更换新电池再看看。其实可以测一下总机电流和电压,看看电压是否随机波动。假如换了新电池电压仍有波动检查电源滤波电解电容是否失效。
再有,检查一下晶振、或干脆换一个晶振试试。

网友C:
不要自己乱拆啦,寄给东莞的厂里售后,还不要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自己乱拆啦,寄给东莞的厂里售后,还不要钱

说的太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自己乱拆啦,寄给东莞的厂里售后,还不要钱

整机太重了,能不能就发一块显示屏板子过去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机太重了,能不能就发一块显示屏板子过去修?

发整机啊,让他们处理

网友(2020-12-04):
这种现象不是显示屏的问题,我的3000因为这问题返厂两次,涛声依旧。这台机器我的使用率很少,我分析是双联接触有问题,因为不换波段来回调几遍频率就正常了,下一次用有可能又出现这个问题。波段开关来回换几次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