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作耦合还有正接反接之说吗?

楼主(2020-10-30):
老师们好,电解电容作耦合用,正极在前还是负极在前呢?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肯定有反正。
根据实际情况不让电容被反向充电就对了。
比如单电源供电又没变压器的功放输出耦合电容,带负载开机之后,其两端的电压应该大约为电源电压的一半,显然它被充电了,这个充电的方向就不能反了。
依此类推,其它各种耦合电容也注意这种情况就接不错了。

网友:
正极接高电位

网友:
    电容器两端等电位,确实不用考虑正负极,如果电位不等,则正极接高电位。补充一下,电容器做耦合就是要隔离前后极的直流,如果等电位则可以直接连通,不用电容器,所以基本上电解电容都要注意极性。

网友:
那是必须的。。呵呵

楼主:
谢谢老师们的解答

网友A:
怎么不说无极电解电容呢?像电容上标的什么BP字样。

网友:
一般的纸介电容也都有一个标记,表示接地。这一般都不会在意。电解电容接错了,哪怕是低电压,时间长了也会坏。

网友:
楼上的,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说无极电解电容呢?像电容上标的什么BP字样。

无极性电解,通常是使用在纯交流电路中,当然叠加在直流分量的交流分量,大于直流分量时,也需要使用无极性电解。

网友:
电解电容相对损耗角正切值大得多,漏电流大,误差也非常大,不宜做耦合电容。低单位接负端,反接漏电特别严重,发热最终报废。
无极性电解用于音箱分频器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电子管收音机没有用电解电容做耦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