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求助

楼主(2020-10-30):
最近装了个功放,6P14推挽,6N1倒相,6N3前置,交流声不大,也就几mⅤ,但接上电位器后交流声很大,将音量关到底,交流声很小,音量开大交流声变的越来越大,电位器与前置连接用了屏蔽线,与信号输入端也用了屏蔽线,不知何故,求各位高手指教。

楼主:
感谢各位,问题解决了,无信号时电位器开大开小交流声都很小了,扬声器端交流电压小于8mV。调试过程有点可笑,6N3栅极接电位器有一10K电阻,栅漏电阻300K,两电阻均做了屏蔽,不起作用。后发现电位器接地端就近接在后级6P14的灯丝接地管脚上,断开此处接在输入端栅漏电阻300K接地端,故障排除。看来接地端不能乱来。在此再次感谢各位高手的帮忙

网友:
前置接地线的位置很重要,有时自激、啸叫、交流声,都会和前置级的接地地点有关系。

网友:
另外,输入阻抗也要匹配一下,不然也能引入噪声。

网友:
不要忽视接地点!

网友:
电位器外壳也要接地。屏蔽线一端接地:接地线最好不接成环形handshake

网友:
若接触电位器转轴有感应,要注意电位器外壳与输入地是否可靠相连。

网友:
接地点,就近找输入或输出端子的负极。  电位器外壳也要接地。

网友:
外壳接地了没,还有有可能是电位器问题,换好的电位器试试

楼主:
感谢各位。电位器外壳接地,屏蔽线一端接地,地线也不是环形是T形,都试过还是不行,现怀疑屏蔽线问题,省事用了耳机线,虽然是单芯但外层有一圈铜线但不是网状,明天换线再试。现在的问题是前级栅极空着什么也不接,交流声很小,扬声器端不到10mV,贴着能听到交流声,20公分外就听不到了,接上电位器,尤其再插上音频线接放声设备,好家伙2米以外也嗡嗡响。

网友: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