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数字电视接收问题

楼主(2020-10-30):
新买一台长虹电视机,有接收地面波数字电视功能。试制了简易天线,居然也收到十几二十个台。但是有个问题,就是上海台有图像有伴音,而中央台只能收到图像没有伴音。地面波数字电视以前没玩过,请教懂行的朋友能给指导一下,(请不要告诉我去买个机顶盒)谢谢。

网友:
有些台是加密的,需要付费才能看的。

网友:
图像好像是AVS+格式,伴音好像是DAT格式。这个有的芯片不支持这个格式。隔壁论坛关于地面波接收机的比较多,可以参考。

网友:
在上海的地面数字电视信号就是有不同的伴音格式,我家的小米电视也是只有少数几个台有伴音,其余部分都是哑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