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v的开关电源坏了

楼主(2020-10-30):
一个11v1A的开关电源,想改电压,却不慎把R60(阻值30C)短路一下就坏掉了!现在怀疑是那只六脚IC1(B51)坏了,却查不出这是什么IC。有人知道吗谢谢

网友:
这个电源很便宜的,宝上买芯片连邮费和买个电源不差几个钱

网友:
用个12V1的代用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是什么问题?是炸了还是没有输出了?另外,电阻阻值30C表示还是第一次见~

贴片电阻的一种标识方法,30代表数值为200,C是倍数10^2.
30C=200*100=20K。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是什么问题?是炸了还是没有输出了?另外,电阻阻值30C表示还是第一次见~

这是早期的电源,有比较好的EMC,是现在市面平价电源无法比的,因此想修复的原因。

电源没炸,高压端正常,817也没事,因此高度怀疑这只B51

电阻代号30C我查了,是20K,相当于五环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R60的走向,判断一下故障范围

R60(也就是30C)的走向就是通向IC1,当时就是看漏了一条线,鲁莽地短路了R60。这种微电流短路不会烧电阻电容的,我分析唯一会坏的就是IC1了,有谁知道这IC1(代号B51)是什么东东?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早期的电源,有比较好的EMC,是现在市面平价电源无法比的,因此想修复的原因。

电源没炸,高压 ...

我也有同样的代换问题,现在都是一次性板子,芯片看不懂。下面的是现代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同样的代换问题,现在都是一次性板子,芯片看不懂。下面的是现代板子。

谢谢提供图,我自己也绘了没整理。我这个电源是早期的,没431 只得这只六脚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片电阻的一种标识方法,30代表数值为200,C是倍数10^2.
30C=200*100=20K。

讲的详细,看的明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贴片电阻的一种标识方法,30代表数值为200,C是倍数10^2.
30C=200*100=20K。

涨知识了,可论坛不让知道84代表什么阻值

网友:
跟着涨姿势!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涨知识了,可论坛不让知道84代表什么阻值

保存下表备用即可:

假设为84B:
十位“8”、个位“4”,查表为7.32
字母位为“B”,查表为10^3

84B=7.32*10^3=7.32K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同样的代换问题,现在都是一次性板子,芯片看不懂。下面的是现代板子。

你这个是驱动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是驱动块吧?

      谢谢!是的,图上标着呢,就是不知代换品和引脚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F:
63B51 对下看看是不是这个

谢谢。去摆渡看了,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存下表备用即可:

谢谢回复,这样更清楚了!

网友G:
ld7550bbn  6脚开关IC

楼主:
引用 网友G:
ld7550bbn  6脚开关IC

你提供的型号不对,我这6脚IC是在低压侧的也就是输出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提供的型号不对,我这6脚IC是在低压侧的也就是输出端的。

这种6脚IC型号众多,再加上各种标识,乱。别费劲找型号了,弄个OB2263换上。

6个脚无非是电源、地、电流检测、驱动输出、反馈这几个功能,先摸摸电路,哪个脚啥功能搞清楚,再拿OB2263对应相关脚位焊上去。
注意2263的3脚,这是频率设定脚。这种电源PWM频率无非在50-150KHz这个范围内,先取中100KHz,3脚对地焊个65K的电阻,试机,如果过热或吱吱叫,再逐渐上下微调频率直至满意为止。
频率、阻值关系式:F=6500/R (F单位KHz,R单位K)

网友:
现在修真的不如买,要是知道问题所在,还要去购买零件,花费更大,可惜会修的人都会忍不住去修的

网友H:
估计是个单运放。既然不好找,干脆把电路变通一下修好得了,电路中低压侧的ZD21是个稳压二极管,可以模仿手机充电器,用三极管代替那个单运放。

网友I:
是这个吗?  NJM2337
NJM2337pdf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估计是个单运放。既然不好找,干脆把电路变通一下修好得了,电路中低压侧的ZD21是个稳压二极管,可以模仿手 ...

谢谢,是仔细看帖。这类电源估计每个电器佬手里都不少,坏了不值得修。

但是维修人大多有通病:总想把坏了的东西修好,就为了那一点点成就感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这个吗?  NJM2337
NJM2337pdf查看

你贴的PDF打不开原理图。

以下是我实绘的低压侧图,以供大家参考讨论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贴的PDF打不开原理图。

以下是我实绘的低压侧图,以供大家参考讨论

试试这个链接NJM2337odf在线查看
粗略看了下你的原理图,很像是这个芯片

补充,按你画的图和我贴的芯片图看,你短路电阻R60应不会坏芯片;建议你先确定初级是否起振,如果起振再检查次级。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试试这个链接NJM2337odf在线查看
粗略看了下你的原理图,很像是这个芯片

谢谢回复谢谢提供图纸,提供的芯片图的确与我实绘的图相似。

我推理是芯片坏了没反馈信号,一次侧是会停振的,所以判定是芯片坏。

问题基本清楚了,这东西也就不想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6脚IC型号众多,再加上各种标识,乱。别费劲找型号了,弄个OB2263换上。

6个脚无非是电源、地、电 ...

谢谢版主提供思路途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谢谢提供图纸,提供的芯片图的确与我实绘的图相似。

我推理是芯片坏了没反馈信号,一次侧是会 ...

其实如果原边电路是好的,次级有问题的话电源应该不会一点输出都没有,它应会工作在打嗝状态,会听到高频打嗝声(芯片短路也会);芯片坏的话,即使光耦直通到地,它的工作电压也得有1V以上;不防试试先用一个输出相同的电压倒灌入输出端看看,测测芯片和光耦的工作状态,再提高一点电压来模拟输出电压过高来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