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容量与续航时间请教个问题

楼主(2020-10-30):
从网上买了个电池供电的设备,卖家承诺可使用10个小时,收到货看到是18650锂电池,18节电池,3串6并,12v电压,实测正常工作电流2.3A,请有经验的朋友分析一下,理论上能不能用10个小时呢?因为是给客户代购的,无法实际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1G=1024M、1G也=1000M。
这不是一个概念吧?呵呵

     你不信我也认可,当我或你从正规渠道那来的电芯,用带mah计量显示的充电器充满就会一目了然。看看好电池3000mah的在3000mah左右,当然又有结果这就是3000mah,可它就是放不出10.8瓦时电量,有回到了化学能转化为电能的效率了。

网友A:
一般测试使用恒流放电,不采用固定电阻。所以容量标为:安时,AH,就是放电电流x放电时间。比如10Ah,可以认为1A放电10小时,2A放电5小时,5A放电2小时,10A放电一小时。当然,对于化学电池,大电流放电,放出的电量更少,所以规定了动力电池使用2小时率,容量电池使用5小时率。

网友:
单个电池的容量是多少?容量是可以算出来的

网友:
同样是18650电池,容量差别很大,不好估计。
按照你的测量,使用电流2.3A,那么电池的容量至少要在4000mAH以上的才行,这仅仅是理论上的计算,实际使用应该预留三分之一的余量。起码4000~5000mAH的锂电方可完成十小时的续航。
这东西价格差别也是不小。

网友:
这要看您的设备工作性质。如果你说的工作电流一直是这样, 就看你买的机器花费多少钱了  能满足你10小时连续工作这个18650电池也不便宜

网友:
      你的设备9伏时能工作吗?9V--12.6V能工作的话,电流在1.8A--2.4A变化,在10.8V时间最长,2A平均电流最少20Ah容量,要29Ah才能维持10小时。要足容的3000mah的18650电池10并3串才行。
     现在的配置估计五小时就可以。

网友:
固定电流2.3需要3800以上的容量电池,现在18650好像没有,最多是3500,所以应该是虚标的,按典型的2600算大概可以用六七个小时

网友:
同意楼上,我手里的电池最大3400mAh。目前还没见过实标3800以上的电池。

网友A:
这个电流不是恒定的吧

网友:
2.3A工作10小时,则电池组容量不低于23AH。
您这个是6组并联,则单组容量不低于3.8AH,即每个18650单体容量不低于3800mAH。
以上还只是理想情况,实际还要留一定余量,按30%余量来算就是5000mAH。

按常见容量2600mAH的18650电池来算,目前的电池组只能抗6小时,抗10小时需要3串9并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流不是恒定的吧

电流基本恒定不变

网友B:
     元老:楼上很多跟我一样出来打酱油的,个个只考虑电池容量,电池容量是充满电池时所用电流和时间的积安时,当化学能转化为电能就不是一回事了,也就是现在说锂电池容量不足的口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元老:楼上很多跟我一样出来打酱油的,个个只考虑电池容量,电池容量是充满电池时所用电流和时间的 ...

看来你真的是打酱油的,一般电池容量是按放电测试的,差异只是测试的时候电流大小影响容量,标称容量用的电流一般比较小,

网友D:
18650锂电池小日本有大于4000mah的,不过很贵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真的是打酱油的,一般电池容量是按放电测试的,差异只是测试的时候电流大小影响容量,标称容量用的 ...

      我肯定是来打酱油的,不知你是否会用这些18650‘26650’32650电池。日本的松下韩国的三星原装电池,你有没有去测定电池容量不知道,或许你根本就不用,在0.5C充电下日本及瑞士的26650电池5000mah充入5000多一点就饱和了,0.5C恒流放电3000左右的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18650锂电池小日本有大于4000mah的,不过很贵的。

4000mah的18650看过没用过,3400mah的用过30多元还是40多就记不清了,1A恒流2.6--2.7小时电压只有2.5V了差不多要挂了。

楼主:
刚才给卖家联系了,卖家信誓旦旦的说,他的电池是12v30ah的,单节5000ma的,使用十个小时完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给卖家联系了,卖家信誓旦旦的说,他的电池是12v30ah的,单节5000ma的,使用十个小时完全没问题

     有30Ah就没问题了,化学能转化为电能只能有20--24Ah,30Ah是放不出30Ah的。有网友说电池的标称容量是能放出电的容量,要是这网友是做电池生意的就好,要电池就找他。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客服的意思是用的5AH的电池芯  估计是神火电池芯吧

   26650电芯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直接退货  这电池最大给你2600的单节容量 搞不好就是2200的 不会给你用上3000容量的电芯的

2600mah国产电芯8元,2200mah5.6元/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肯定是来打酱油的,不知你是否会用这些18650‘26650’32650电池。日本的松下韩国的三星原装电 ...

才知道电池容量是这样的!真长见识!

网友:
你测量一下电池单体的直径,如果没有达到26mm或32mm,是18mm的话,目前地球科技还不能做出5000mAh的来……

网友F:
当然还有长度65mm,超过65mm的还是能做到那么大容量的

网友A:
标准锂离子电池的测试要求
GB/T 18287_2000
标准锂离子电池的测试要求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蜂窝电话用锂离子电池的定义、要求、测试方法、质量评定程序及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本规范适用于蜂窝电话用锂离子电池(以下简称电池)。
2 引用标准   以下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规范中引用而构成本规范的条文。
        本规范出版时,所示版本均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改,使用本规范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191-1990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2828-1987 逐批检查计数抽样程序及抽样表(适用于连续批的检查)
        GB/T 2829-1987 周期检查计数抽样程序及抽样表(适用于生产过程稳定性的检查)
       GB/T 2900.11-1988 蓄电池名词术语(eqv IEC 60486:1986)
3 定义   本规范采用
       GB/T 2900.11中的规定的术语和下列定义。
3.1 蜂窝电话用锂离子电池lithium-ion battery for cellular phone   指由一只或多只锂离子单体蓄电池及附件组合而成的,用于蜂窝电话的电池。
3.2 充电限制电压 limited charge voltage   按生产厂规定,电池由恒流充电转入恒压充电时的电压值。
3.3 额定容量 rated capacity   生产厂标明的电池容量,指电池在环境温度为20℃±5℃条件下,以5h率放电至终止电压时所应提供的电量,用C5表示,单位为Ah(安培小时)或mAh(毫安小时)。
3.4 标称电压 nominal voltage  用以表示电池电压的近视值。
3.5 终止电压 cut-off voltage   规定放电终止时电池的负载电压,其值为n×2.75V(锂离子单体电池的串联只数用“n”表示,下同)。
4要求
 4.1外观   a) 电池外表面应清洁,无机械损伤,触点无锈蚀;  b) 电池表面应有必须的产品标示(见7.1);   c) 与蜂窝电话或模拟装置配合,开机应工作正常,锁扣可靠。
4.2 20℃放电性能   4.2.1 0.2C5A放电性能   电池按5.3.2.3规定进行放电,放电时间应不低于5h。
4.2.2 1C5A放电性能   电地按5.3.2.4规定进行放电,放电时间应不低于51min。
4.3 高温性能

重点
3.3 额定容量 rated capacity   生产厂标明的电池容量,指电池在环境温度为20℃±5℃条件下,以5h率放电至终止电压时所应提供的电量,用C5表示,单位为Ah(安培小时)或mAh(毫安小时)。
3.3 额定容量 rated capacity   生产厂标明的电池容量,指电池在环境温度为20℃±5℃条件下,以5h率放电至终止电压时所应提供的电量,用C5表示,单位为Ah(安培小时)或mAh(毫安小时)。
3.3 额定容量 rated capacity   生产厂标明的电池容量,指电池在环境温度为20℃±5℃条件下,以5h率放电至终止电压时所应提供的电量,用C5表示,单位为Ah(安培小时)或mAh(毫安小时)。
3.3 额定容量 rated capacity   生产厂标明的电池容量,指电池在环境温度为20℃±5℃条件下,以5h率放电至终止电压时所应提供的电量,用C5表示,单位为Ah(安培小时)或mAh(毫安小时)。
3.3 额定容量 rated capacity   生产厂标明的电池容量,指电池在环境温度为20℃±5℃条件下,以5h率放电至终止电压时所应提供的电量,用C5表示,单位为Ah(安培小时)或mAh(毫安小时)。
3.3 额定容量 rated capacity   生产厂标明的电池容量,指电池在环境温度为20℃±5℃条件下,以5h率放电至终止电压时所应提供的电量,用C5表示,单位为Ah(安培小时)或mAh(毫安小时)。
3.3 额定容量 rated capacity   生产厂标明的电池容量,指电池在环境温度为20℃±5℃条件下,以5h率放电至终止电压时所应提供的电量,用C5表示,单位为Ah(安培小时)或mAh(毫安小时)。

网友A:
注意,是放电测容量,不是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是放电测容量,不是充电!!!!

      别拿纸上文章,我在纸上的事情从文革到开放都经历不少,实质性的行不?拿东西出来看看,那是标准象法律条文,讲讲现实的东西有吗?送上去检测的和生产出来的大众手里在用的一样吗?和我在武水毕业前和毕业后处世年把子的思维。现实给我上了不少课。不过我没呆过私营企业,长时期在国企,现在归社保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准锂离子电池的测试要求
GB/T 18287_2000
标准锂离子电池的测试要求 &#1 ...

     在美或日亦韩本土可能有这标准的锂电池,离开他们本土就会变得没有。在大路有我说的标称容量=充入容量的锂电池,就算你就买到了正规电池了。也不亏了,价格就这样。我们大路以物美价廉首选,如何才能价廉又物美,标称容量=充入容量就可能有。

网友:
至少我在论坛里买到的电池,都是按这个标准测试的。使用的测量仪器,也是按这个标准调校的。
手机上图

网友A:
聚合物电池标称是4200毫安的。采用3A放电,实测容量图上都有,3A电流是大于两小时率(0.5C),如果按标准采用五小时率(0.2C),容量是能够达标的。红色的电池标称是2600毫安的。采用三安电流放电,因为是旧电池,所以容量都不足,这个应该可以理解。灰色的是在论坛上买的3000毫安的动力电池,当时是十块钱一个抢的。有很多网友购买。这个电池实测放电容量都在2900--2950,应该说是不达标。但是这个电池是库存了很久的。我没有做容量恢复。直接充电测试的。不光是锂电池,铅酸电池的容量我们也是这样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呵呵,典型的无知+狂妄

       呵呵有点。你有此类电池吗?就用1300mah的动力电池来吧,接一6欧3瓦的电阻2小时试试,在线的电池端电压是多少?你才会知道什么是无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聚合物电池标称是4200毫安的。采用3A放电,实测容量图上都有,3A电流是大于两小时率(0.5C),如果按标准采用 ...

        谢谢!相信你的测试结果。不过是不是恒流放电不知道,那个红色2600mah的电池(是三洋电池吧)接个2.75欧5瓦电阻放2小时看看。那灰色电芯不错是日本还是那里的那国本地用电池,在美国的电动工具常见我也有过。大路不生产。

       烦请你用国标的国家有的商铺有的电池耐心的放电看看。不知你在不在国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肯定是来打酱油的,不知你是否会用这些18650‘26650’32650电池。日本的松下韩国的三星原装电 ...

只要锂电池(三元锂、磷酸铁锂都一样)是正常的,充电安时数与放电安时数几乎相等,有的充入安时数还微小于放出安时数。对于这个有人不理解但这是事实,我也用库仑计测试验证过。电池容量是以放电为标的不是充电为标。( 铅酸水电池充满后是水解发热,加水还可以继续充电,但放电容量不会增加。容量是以放电标)

但是用瓦时容量测量必定是充入瓦时数大于放电瓦时数。

对于那些老化了的电池才是充电安时数大过放电安时数,充电时电压虚高电池发热,停止充电电压立即降下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测试使用恒流放电,不采用固定电阻。所以容量标为:安时,AH,就是放电电流x放电时间。比如10Ah,可以 ...

      那就4.2x3.6=15.12瓦时计算,2.6x3.6=9.36瓦时计算,用功率计放电吧,最准确。

网友A:
不知道你有没用使用过正规的容量测试设备,固定电阻放电只有定性的参考意义,没有定量的额精确比较,因为不同类型的电池放电曲线区别很大,电压平台期长短线性都不一样,电流在放电前期和接近终止时区别很大,这样就有一个问题,有的电池电压平台高,在3.6-3.8v,那它放出的电量就多,时间就短,平台电压低的电池在3.2-3.4v的,放电电流就小,时间就长很多,可是这样一来,时间短的,反而放出的电量多,时间长的放出的电量反而少,不具备横向比较意义。电池的放电曲线不是线性的,采用固定电阻放电,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就4.2x3.6=15.12瓦时计算,2.6x3.6=9.36瓦时计算,用功率计放电吧,最准确。

恒功率放电也是可以计量的,就是使用库仑计。但是固定电阻,也可以使用库仑计,就是唯独不能考察放电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恒功率放电也是可以计量的,就是使用库仑计。但是固定电阻,也可以使用库仑计,就是唯独不能考察放电时间 ...

国产电芯含讨包电芯都测试过,如2500mah18650电芯是9w时吧,实际都是6--7瓦时之间,这算是好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有没用使用过正规的容量测试设备,固定电阻放电只有定性的参考意义,没有定量的额精确比较,因为不 ...

谢谢!这就是结症所在,光是AH数代表不了电池的实际容量。容量存储的电能。

网友:
      回到这个主题的问题,要带动这个灯箱10小时是要多少电量的问题。10x2.4x10.8=260瓦时的。0.26度电。相当于一只12V24AH的水电池耗尽。锂电池的电压实际是10.8V。

网友:
就是他这东西是恒流还是恒功率工作,据楼主说,他这个电流变化不大,就当他是恒流的,2.4A电流,工作10小时,不管电压多高电压在12.6-9v之间变化,他都需要24AH的容量,如果是6并联的18650,需要单节容量4000mah,显然,不能,但是并联电池是会有容量盈余的,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是单节电池的放电电流小了,每节电池分担400ma,相当于0.1C,就是10小时率放电,比2小时率放出的电量要多,一个电池多一点,6个电池,能多出不少呢。

网友:
      用了就知道,现在是商家也只能拿出标称容量的电芯,容量有没有那麽大呢?大路上没人生产这种亏本电芯,生产了就不是标这个容量了,多少容量充满就标多少容量。话外音:1G=1024M、1G也=1000M。

     有 用带充入电量mah显示的充电器用户们自己说说看,你们的电池是不是如3000mah就看到3000左右或不到差点就到就停止充电了,别回复这里就有3000mah。

网友A:
1G=1024M、1G也=1000M。
这不是一个概念吧?呵呵

网友:
很多专业的回答,学习一下。

网友B:
       楼主别纠结了,带上灯箱用一用,(我的号称50AH12V的锂电池,2安多输出,不用几下就11V了,11-10V还好,到了9V就差不多收工了。当时400多大洋勒。)开始有电流2.4A,过不了多久就不会有那麽大电流了。看能有几小时的照明,如果是LED灯更该死,功率因素0.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别纠结了,带上灯箱用一用,(我的号称50AH12V的锂电池,2安多输出,不用几下就11V了,11-10V ...

现在主要是无法测试了,东西已经不在我这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别纠结了,带上灯箱用一用,(我的号称50AH12V的锂电池,2安多输出,不用几下就11V了,11-10V ...

直流电源也有功率因素?因数吗?

功率因数是指交流电路有功功率对视在功率的比值。用户电器设备在一定电压和功率下,该值越高效益越好,发电设备越能充分利用。常用cosΦ表示

功率因数(Power Factor)的大小与电路的负荷性质有关, 如白炽灯泡、电阻炉等电阻负荷的功率因数为1,一般具有电感性负载的电路功率因数都小于1。功率因数是电力系统的一个重要的技术数据。功率因数是衡量电气设备效率高低的一个系数。功率因数低,说明电路用于交变磁场转换的无功功率大, 从而降低了设备的利用率,增加了线路供电损失。在交流电路中,电压与电流之间的相位差(Φ)的余弦叫做功率因数,用符号cosΦ表示,在数值上,功率因数是有功功率和视在功率的比值,即cosΦ=P/S。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流电源也有功率因素?因数吗?

功率因数是指交流电路有功功率对视在功率的比值。用户电器设备在一定 ...

谢谢提醒,是LED灯接在AD-DC时在交流输入端的功率计量上显示0.5功率因素。脑回路接到那了,岁月不挠人啊?上了年纪就这样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G:
那个扣分的版主,你除了扣分敢出来说一句话吗?
锂电池上所标的瓦时数都是以容量乘以标称电压(3.6V或者3. ...

        没见过只是你的孤陋寡闻,18650电芯2500mah/3.6V会在上面标注电池能量9Wh。有些30000mah/3.7V锂电池块会有锂电池能量111Wh。要图片看看吗?锂电池怎么会定在3.6V或3.7V,回去问下你的物理老师。为什么交流电是220伏,不取0伏也不取310伏确取正弦波的平均值220V,它的曲线比锂电池的放电曲线又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另外单独来说说安时(Ah)和瓦时(Wh)之间的区别,
1Ah*4.2V=4.2Wh,这里的4.2V就是电池的端电压,而电池 ...

都是有共同爱好的朋友,讨论的也都是技术方面的问题,心平气和点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只是你的孤陋寡闻,18650电芯2500mah/3.6V会在上面标注电池能量9Wh。有些30000mah/3.7V ...

都是有共同爱好的朋友,讨论的也都是技术方面的问题,心平气和点比较好

网友:
原装进口三洋/LG高容量3.7v唱戏看戏视频机18650锂电池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833605&extra=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有共同爱好的朋友,讨论的也都是技术方面的问题,心平气和点比较好

       谢谢提醒,语言过激是不对,离全国平均寿命指标也没多少年了,以前在工作岗位上几十年青春給了党,现在的某些事情还是看习惯,处于职业习惯对电源、电池强电弱电事情还是会关注的。核电站倒是没呆过,一个变电站的可靠运行也是离不开电池组,微机自动化系统都是双电池组运行。还是在恒温室运行。不在岗多年来也玩了不少电池,特别是18650、26650、32650电池,除了在垃圾堆掏了些洋货还有点意思,在你的身边你买的全新电池(避开虚标)真的那么好。电池的储电能量才是真正的容量意义,鈷酸锂也好铁锂也罢三元(镍鈷錳、镍鈷铝)锂也行其材料都是以XXX瓦时/公斤来制造,做成产品就不能用Wh了吗?Ah太笼统,甲有100Ah的锂电池组,乙有100Ah的锂电池组,丙有100Ah的锂电池组,甲的只是360Wh,乙的确是720Wh,丙的那是7200Wh.瓦时量计不管你是串还是并Wh不变。就这些东西就这么多的电能量,Ah计可以是1Ah也可以是10Ah,10个1Ah的锂电池串联1Ah,10个1Ah的锂电池并联10Ah.扯远了。

网友A:
纯技术辩论不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纯技术辩论不好么?

      当然好啊,你提供的技术资料很不错的,那种思维的认可也很准确。上面好象有洋垃圾的18650,图片,米国的动力洋垃圾比上面的洋垃圾的18650还好,都十来年前了。用大路有的洋货全新的18650、26650测一测你会有新的认识。至于你说的1G=1024M和1000M=1G不是一回事,厂商这么认可的时候那就是一回事,如果我是厂家你站在我的角度去认可,就会是一回事。如80G的硬盘74G也是80G,体会得了吗?体会不了也没关系,世事就是不理解的存在。各抒己见何必攻击,象你一样想说服我搬来论据,很有说服力。至于我对此事的认可莫要强加我非得认同你的观点。象我的认为,锂电池的制造原材料是电能容量Wh来制造的,通过高科技术制造出产品就不能用Wh来衡量,何况电池也会标Wh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纯技术辩论不好么?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下,有一电池组放电如18650的10Ah,放电曲线的电压综合均值3.5V电流均值5A2小时,名牌是组3.7V10Ah,,这个10Ah实际的意义是什么呢?另一电池组名牌也是整组3.7V10Ah,电压综合均值3.6V电流均值5A2小时,放电2小时5A电流也放出来了,这10Ah=那10Ah?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下,有一电池组放电如18650的10Ah,放电曲线的电压综合均值3.5V电流均值5A2小时, ...

这个就是和电池内阻相关了,动力电池内阻低,压降小,平台电压高,放电曲线陡峭。容量型电池,内阻大,压降大,电压平台低,放电曲线平缓。有些的电池,内阻很大,提供不了打的电流,但是小电流可以工作很久,自放电很小,比如积层电池,银锌电池。

网友A:
电池的各种参数,考察的方向不同,不能用一种参数表明电池全部特性,所以要引入不同的测试手段,给出不同的技术指标,比如体积敏感的,考察wh/L,重量敏感的,考察wh/kg,等等,不一而足,所以,ah和wh都是表明电池容量的一个方面,谁也包含、替代不了对方。放电倍率也是一个衡量内阻的指标,但是这个指标又会受到单体容量的影响,5c倍率的18650内阻,一定会比1c的100ah单体大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继续你的诡辩论。
也就只有你这样的死脑筋会把放电倍率不同造成电池端电压不同带偏到容量上来
白马非马 ...

看清楚是不同的二组电池,同倍率放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和电池内阻相关了,动力电池内阻低,压降小,平台电压高,放电曲线陡峭。容量型电池,内阻大,压 ...

谢谢!

      动力型和容量型电池是不一样,动力型就光电流就要大;导体就更粗,铜铝箔就要多的啊其他方面就不提,你可能永远不会理解我说的有充入容量等于标称容量就是正规电池的概念,也许你是生产商不想说。其他的方方面面初中生都学过或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的各种参数,考察的方向不同,不能用一种参数表明电池全部特性,所以要引入不同的测试手段,给出不同的 ...

     而现在市场上出售的超市口挂着的都是正规锂电池,测测看,有输入容量=标称的容量或大于吗?如是jiade,ni去打315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

      动力型和容量型电池是不一样,动力型就光电流就要大;导体就更粗,铜铝箔就要多的啊其他 ...

不是这样的,理论上,能量转化都是有效率,这里有个概念,叫做充电接受率。然后又有个放电效率。100%的转化,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

充电接受能力相当于蓄电池的充电效率
充电接受能力clvlrge acceptance相当于蓄电池的充电效率(charge efficiency),即充七时用于活性物质转化的电能与所消耗的总电能(包括耗于副反应的能量)之比,一般用百分数表示。它与蓄电池的种类、电液浓l} .温度、充电方法,特别是使用情况有关。对干常见的惜酸蓄电池、锡沪雌某蓄电池等,以1D一20h率的充电接受能力址高、作为一项蓄电池的技术要求,为测量简便,各国常规定在额定容量约}(1%的放电情况下,在U}}土1C时,叮恒定电压充电时的电流几(A)或丈‘与C}I20之比值来表示充电接受能力(C,为2(7h率的实际容量)。例如,铅酸蓄电池的单体充电电压恒定在2.4}'时,电解液中的水在止、负两极分别电解出氧和氢的副反应得到抑制,此时的充电电流足以代表该电池的充电接受能力。

铅酸电池在初期的时候,判断电池充满的方法就有这一条,充入放出电量的150%,认为电池充电饱和。那这个充入容量明显是过充的的,多余的电量没有转换成化学能储存起来,而是发热,电解水,消耗掉了,这样的充入容量,显然不是是电池的容量。然后,又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放电效率,这个又牵涉到放电深度,我们不可能吧一个电池的电量全部放出,深度放电,并不会对铅酸电池造成不可逆的致命伤害,但是对于锂离子电池,是不允许这么做的,过度放电,会造成晶格坍塌,会对电池造成不可逆的损害,所以,锂电需要保护板来控制充放电深度。铅酸,镍铬,镍氢等二次电池,都不需要这样的额外保护。

据我知道的,铅酸电池的最高充电率小于80%,放电率小于85%,也就是说,最理想的电池,最优化的充放电方式,对于铅酸电池,充电1kwh,能放出0.7kwh。所以,不能用充入电量标称电池的容量------就是电池的荷电能力。
对于锂电池,标准充电方式下,充电效率96%,放电效率98%,实际充入1kwh的电量,放出的电量0.94kwh。大概就是这样了。所以,也不采用充入容量标识电池容量。

虚标除外,那是道德范畴,和技术无关,咱讨论不了。

网友:
我知道哇。以前的工艺是槽外化成。现在的工艺是槽内化成。简单的说就是极板装到电瓶内部,再进行化成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可能永远不会理解我说的有充入容量等于标称容量就是正规电池的概念”
最可笑的就是这句话,这是你自 ...

世界上根本不可能有这种电池。能量的转换是伴随着能量损失的。目前技术条件下,不可能实现充入多少电量,放出多少电量。这不符合能量守恒。或许未来的超导储能,有可能突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可能永远不会理解我说的有充入容量等于标称容量就是正规电池的概念”
最可笑的就是这句话,这是你自 ...

     小伙子这世道当然很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那你去买个正品充电宝回来拆开,做下充放电记录结果不就得了。太平盛世你那里不可能有次货。

这也有:

网友:
18650 没那么大容量吧

网友(2020-12-20):
引用 网友F:
当然还有长度65mm,超过65mm的还是能做到那么大容量的

这个判断方法虽然简单,但的确是靠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样的,理论上,能量转化都是有效率,这里有个概念,叫做充电接受率。然后又有个放电效率。100%的转 ...

感谢深入讲解,十分专业,因此有几个地方未看懂,还望不吝赐教,谢谢

即充七时用于活性物质转化的电能与所消耗的总电能(包括耗于副反应的能量)之比,一般用百分数表示。它与蓄电池的种类、电液浓l} .温度、充电方法,特别是使用情况有关。对干常见的惜酸蓄电池、锡沪雌某蓄电池等,以1D一20h率的充电接受能力址高、作为一项蓄电池的技术要求,为测量简便,各国常规定在额定容量约}(1%的放电情况下,在U}}土1C时,叮恒定电压充电时的电流几(A)或丈‘与C}I20之比值来表示充电接受能力(C,为2(7h率的实际容量)。

1、电液浓l}是电解浓度的笔误吧?

2、。对干常见的惜酸蓄电池、锡沪雌某蓄电池等

惜酸蓄电池我猜是铅酸蓄电池,、锡沪雌某蓄电池我实在猜不出是哪种类型的畜电池。

3、以1D一20h率的充电接受能力址高、作为一项蓄电池的技术要求,为测量简便,各国常规定在额定容量约}(1%的放电情况下,在U}}土1C时,叮恒定电压充电时的电流几(A)或丈‘与C}I20之比值来表示充电接受能力(C,为2(7h率的实际容量)。

1)以1D一20h率的充电接受能力址高

这个名词太专业太专业,头次听说,可否简单科普一下,另外那个1D是否是1H?

2)叮恒定电压是什么电压?

网友:
9楼说的明白